[电动] 问问得伟和牧田的工具箱。求用过的分享

楼主(2021-05-06):
想升级一下家里凌乱的工具。看上这种可堆叠的工具箱了。
得伟的黑色不知道是不是头道料。还是回收料,新箱子到手打开有难闻的气味没。
牧田的这种蓝色倒不是很操心有异味。

看图片感觉得伟坚固性较好,但是是金属扣潮湿会锈蚀

最怕得伟的不是头道料,会有难闻的气味。这货太大退货运费惊人。

求用过的分享一下感觉。

我看某个手钻收藏大神貌似都是买的牧田。

纠结买得伟还是牧田。

网友A:
试试涂料桶,便宜又坚实

网友:
好家伙,买这个里边放便宜货都对不起这箱子

网友:
这两款我都有,没味道,不过得伟的用料好不少,不过就价格也高些。

网友B:
牧田的箱子塑料太脆了,稍微不注意,碰到大一些的磕碰可能会裂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涂料桶,便宜又坚实

瓦工的防水桶,干净 不用洗

网友:
得伟的深井 我也有个 感觉不是很坚实。可能是我放的东西比较重吧。 搬的时候感觉有晃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牧田的箱子塑料太脆了,稍微不注意,碰到大一些的磕碰可能会裂掉

别猜。真实经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涂料桶,便宜又坚实

涂料桶奈神器。我妈一直当垃圾桶用,倒垃圾随便砸,就是圆的不好当工具箱。

网友:
拼多多撸的牧田3号箱119到手110,处于历史低位。可以和日立,费斯托等兼容,混合堆叠。得伟的有个謦石系列抗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瓦工的防水桶,干净 不用洗

是的,一般5元钱一个二手的,结实又耐用,
还能当脚手架
工具多的人真不觉得啥工具箱管用,因为都装不了,
像我买了很多周转箱和抽屉柜,还是不够用,
后来想想算了,工具在于用,不在于收纳,
用完用坏才是它最后的归宿,
这么想想,涂料桶反而最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猜。真实经历吗?

真实经历啊,我现在就是用的牧田3号箱,暂时没坏。这个箱子没有牧田工具附赠的原装箱子材质好

网友E:
看过一个老外测试视频,箱子装配重从房顶扔下,得伟的最耐摔。入牧田的话不如入双提手的新款费斯托了,牧田用的也是费斯托的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过一个老外测试视频,箱子装配重从房顶扔下,得伟的最耐摔。入牧田的话不如入双提手的新款费斯托了,牧田 ...

据说牧田的很容易摔碎和压坏,
但是目前牧田是性价比最高的,
3号箱子110元一个,
基本壁厚3毫米,
四个角空心立柱有4毫米厚,
自己用总是很爱惜的,
这工具箱也不会带出去,
带出去就是用工具包了,

费斯托的工具箱,
为啥不用四脚锁定,
光前面的旋钮转一下
就能锁定上下箱子,
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牧田的很容易摔碎和压坏,
但是目前牧田是性价比最高的,
3号箱子110元一个,

费斯托后面两个定位是类似带钩的,前面定位不带钩但也能定住水平方向了,所以只要旋钮定住垂直方向就行。牧田的箱子是用的费斯托的部分系统,所以是可以扣在费斯托的箱子上的

网友G(2021-10-13):
牧田和高壹工机通用,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收纳没问题,皮实耐用就不用指望了,体重80kg,牧田不论几号箱一屁股坐上去都出白印。
工具箱系列,公认质量最好得是米沃奇,其次是得伟得磐石系列,费斯托别看贵也就比牧田好一点而已,跟这两个还是有差距。价格上的话基本是费斯托>米沃奇>得伟磐石>牧田>高壹(日立) 具体的还要看系列还有内衬托盘的内容。

另外,工具收纳要是靠工具箱完全不实用太占地方了,摸摸党请无视,最好的办法就是家里弄个小橱柜或者阳台柜装上洞洞板或者类似的收纳系统收纳,用了工具箱你就会发现不常用的工具装箱这玩意占地又吃灰,常用的话这玩意费事又不方便,还不如挂墙或者帆布兜实用。

网友:
如果是踏板车的话,深井的不好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牧田和高壹工机通用,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收纳没问题,皮实耐用就不用指望了,体重80kg,牧田不论几号箱一屁 ...

牧田3号箱我出门玩遥控车时带,工具箱/调车台/凳子三用,我90公斤,没有坐出印来,有次被十几公斤重的baja以大概二十多公里的时速正面撞到撞出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牧田3号箱我出门玩遥控车时带,工具箱/调车台/凳子三用,我90公斤,没有坐出印来,有次被十几公斤重的baj ...

我总结出来个小技巧别坐正中,重心在边上问题都不大,就提手那里特别容易出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