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看看理发店DIY的热水器,感觉回到了八、九十年代

楼主(2021-05-06):
偶然到一理发店看到这个热水器,感觉回到了八、九十年代,使用热得快+水桶构成。

网友A:
真牛屁啊,现在一般为了安全都不用这种了...

网友B:
很实用啊,再加个温控开关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实用啊,再加个温控开关就好了。

我怀疑这货有温控,这用的是电水壶的加热芯,搞不好带温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这货有温控,这用的是电水壶的加热芯,搞不好带温控

想多了加冷水调和,用手试温度的。边上有个透明管看水位的

网友:
这理头10块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加冷水调和,用手试温度的。边上有个透明管看水位的

我指的那个温控是控制烧开水或者干烧的,显然这个洗头的用途只能用手来控制3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牛屁啊,现在一般为了安全都不用这种了...

小地方,也很久没看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实用啊,再加个温控开关就好了。

手就是温控,靠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多了加冷水调和,用手试温度的。边上有个透明管看水位的

一语道破,确实靠手感觉温度。

网友:
真是人才,这都行!

网友:
这一定是个老店

网友E:
这不算老的,老的是挑个担子,一头是火炉子加小锅,一头是剃头工具,理发剪也是手动的,这比那先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算老的,老的是挑个担子,一头是火炉子加小锅,一头是剃头工具,理发剪也是手动的,这比那先进多了。 ...

一种是游走式,一种是开店的,无可比性。游走式理发现在真的很难见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不算老的,老的是挑个担子,一头是火炉子加小锅,一头是剃头工具,理发剪也是手动的,这比那先进多了。 ...

现在都用充电理发剪了,插电的都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用充电理发剪了,插电的都看不到了

是的,手动的都成文物了,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种是游走式,一种是开店的,无可比性。游走式理发现在真的很难见到了 ...

早年开店理发的在店里也是用炉子,铁锅烧水的。

网友:
不错  低成本   适用

网友:
本地,可能是,大约在5年前,还有见过

网友:
这种是真理发店,他们真的理发不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