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猫的报恩?!维修一台戴尔燃7000

楼主(2021-05-06):
接机上表,大短路,拆机,发现烧屏座子了,问客户是不是养猫,回答是,开始维修,拆了座子,还是大短,挖吧,挖到不短路,量了阻值正常,屏供电脚烧没了,再挖出来17v电后面给座子供电脚飞线做准备,料板拆一个座子,装上座子,飞好供电,开机花屏,一闪一闪,以为座子没装好,加焊,还是花,比之前好一些了,抽根烟放松一下,想到原屏线带耳朵,剪了屏线的耳朵,插上ok不闪了,亮机了,昨晚比较完了,图片拍的比较匆忙

网友:
猫尿确实是相当有味道的一种玩意。

网友A:
看看是这只不进去电?哩猫换太子,喂了个星期了喂不熟,nn滴,到底是野外浪的玩意的。一般情况不会乱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这只不进去电?哩猫换太子,喂了个星期了喂不熟,nn滴,到底是野外浪的玩意的。一般情况不会乱尿的。 ...

等等,我问问来维修的小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这只不进去电?哩猫换太子,喂了个星期了喂不熟,nn滴,到底是野外浪的玩意的。一般情况不会乱尿的。 ...

不想带回家养的话就这么扔着吧,偶尔喂喂权作消遣,猫已经很大了不用人喂也能活,不值得浪费感情,有那时间养一只识趣的岂不美哉,野猫有不少不愿意做宠物的,吃完东西就翻脸不认人,特别狸花猫纯白猫,野性很大,不必强求,反过来如果遇到一只像小狗一样不饿也要跟着你到处跑的就收下吧,收野猫很看缘分的,怀孕的母猫除外,遇上一只虚情假意的就够心累了

网友:
我家那个猫是咬断光纤好几天没网没电视,只能伺候猫主子刷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