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测试淘宝换壳的12V 6A电源适配器,台达的EADP-320P

楼主(2021-05-06):
前言:
做监控的,电源用得比较多。前些天发现库存少了,又在淘宝上买了20只,标称是台达 12V 6A的。
到手发现,跟之前买的电源比较,这次的电源重量比较轻,体积也比较小巧。
为了知道这个电源的真实情况,就打算拆开一个,看看用料,再测试一下,看看它能稳定工作在多大的输出功率上。

下面就是拆解了。

1、外壳的正反面,以及标识纸。

2、元件面一览

3、贴片面一览

4、主控芯片,不关心这个

5、超级库存,14年的货了,到现在都7年了。

6、完整的EMI电路,大厂的用料就是爽。

7、主电容,你吃糠的

8、主变压器及输出滤波电路,2*680 + 电感 + 470的电容,OK

9、大厂的细节,铝皮也要翻折一下,以免割坏输出线。

10、铜的,厚实,但切割过,翻新留痕。

11、输出线,铜镀锡,感觉还不错。

下面是测试了。

12、这是用来测试电池的恒流放电测试仪,就拿它来放电吧!

13、连接好电源的输出线

14、这是不同的放电电流下,电压的变化情况,各位看官自己解读一下即可。

15、不同电压下,电源适配器的消耗功率与输出功率对比,用来观察电源自身的损耗功率。
        说明:输入功率是用优利德的UT230A插座来读数的,因为这类插座的误差可能比较大一些,参考一下吧~

结论:
      通过这次拆解,发现这个电源的用料还是不错的,没发现有维修和泡水的痕迹,估计商家仅仅是拿12V 3.5A或12V 4A之类的库电源,通过换壳以后,贴上新的标识纸,冒充12V 6A的电源出售而已。
       在输出4A电流时,通过了较长时间的测试与观察,这个电源的温升比较正常,没有过烫的现象。输出电压也算比较稳定。
       在输出5A电流时,电源的温升比较快,外壳温度较高,并且电压的波动也比较大。
       因为输出5A时,这个电源已经不算稳定了,所以就没往上加输出电流了。
       由测试可知,这个电源输出在4A以下时,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至于具体应用时,该怎么做,各人自行把握分寸吧~!

网友A:
最关键的是价格,如果是10块钱的当然值,20块以上地话就值得考虑了...

网友B:
320按它以往的标注,估计是12V/2.6A的。

网友:
输出功率是一方面,纹波也是很重要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是价格,如果是10块钱的当然值,20块以上地话就值得考虑了...

的确超过20块钱,22.5元呢~
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做我们这行的,耐用最重要,价格反倒是其次。
平常我用得比较多的小耳朵,号称12V 2A的,一个也是10多块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0按它以往的标注,估计是12V/2.6A的。

看电路板上的标识,应该是12V 2.67A的,功率32W。

网友:
台达的电源还是一线水准的!

网友:
台达电源还是诚意满满的

网友:
那个1428就是生产日期啊?

网友:
这个电源的做工还是不错,改下MOS管的限流电阻应该能够上到6A,变压器还挺大的。

网友:
貌似12包邮的,标称5A的棒子洋垃圾被我干到11A,关键是电压还稳如泰山

网友C:
这个电源我三四年前就买了 很多了!怎么到现在还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我三四年前就买了 很多了!怎么到现在还有的卖!

我也买了很多年了,现在还有卖。只是不同商家、不同时间买的,里面的东西大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电源买了很多年了,前后买了3个,非常稳定,一个给老人的液晶电视用,另一个给老人家的光猫用,都用了五六年了。

网友(2021-06-07):
这个电源我买的也有

网友(2023-08-10):
在某鱼上买了一个,被坑了,标注6A,拆开发现也是这种,里面电路板上型号是EADP-36KP,估计是3A的

网友(2023-10-11):
只要是正品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台达电源质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