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片精灵显示的容量和实际的不一样

楼主(2021-05-06):
如图
后面那个16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黑片?降容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降容量产?

不知道啊
还没深究……

网友:
这里看到的不是实际容量    用分区软件看看    或者在磁盘管理里面去看

网友:
猜测是LJ片子降容开的

网友B:
坏块太多降容了,兄台不必讶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块太多降容了,兄台不必讶异

拿到手就是8G的,今天想起了查一下才发觉……

网友(2021-06-06):
引用 网友B:
坏块太多降容了,兄台不必讶异

我的有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