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隐藏惊天秘密!无法自拔慎入慎入

楼主(2021-05-06):
苹果6.当年的老鸡鸡,128gb内存勉强够用,前阵子由于装东西太多,导致白苹果,开机一直是白色苹果很唯美意境不错。
后用爱死刷机,选保资料刷机失败,听别人说这种方式是无法成功的,对不?然后某些高人说这样刷过了资料无法保了,只能用全新刷机,于是死马当活马医,但是刷机进度到20%就一直卡住不动,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是这样遂放弃。
有又人说用爱思的itunes模式刷机可以,于是又试试,结果到24%有卡住了,提示正在检测文件系统,一直几小时过去也不得,刷机未遂,犯罪未遂。
后用itines刷机完成,但是开机显示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s,如图,难道数据无法恢复吗
请大神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A:
闪存写挂了,手机没有空间的时候,会反复写入最后一点空间,闪存就会加速磨损,挂了

网友B:
是原装128还是后期扩容的,扩容的不能刷机,刷死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写挂了,手机没有空间的时候,会反复写入最后一点空间,闪存就会加速磨损,挂了 ...

好像有一定道理

网友C:
进DFU模式,用itunes刷机试试,不要用别的,资料应该是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DFU模式,用itunes刷机试试,不要用别的,资料应该是没了

是用爱思的itunes模式吗,还是单独用苹果的itunes,苹果那个itunes不是要机子正常才能刷吗,不是只有爱思才可以救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128还是后期扩容的,扩容的不能刷机,刷死很正常。

原装的,之前过检测说是原装的,日本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爱思的itunes模式吗,还是单独用苹果的itunes,苹果那个itunes不是要机子正常才能刷吗,不是只有爱思 ...

用苹果那个,别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苹果那个,别用那个

好的,我回去试试

网友:
128G还勉强够用~~~~~
你让我们这些用64G的情何以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闪存写挂了,手机没有空间的时候,会反复写入最后一点空间,闪存就会加速磨损,挂了 ...

可能性很小,我的苹果6  经常刷,估计是操作问题。我忘了密码都能刷机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很小,我的苹果6  经常刷,估计是操作问题。我忘了密码都能刷机重新设置。。 ...

能刷机去掉id,太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刷机去掉id,太厉害了

锁屏密码忘了,重新刷机是可以去密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屏密码忘了,重新刷机是可以去密码的

哦,这样啊,那苹果也不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之前过检测说是原装的,日本版本

iPhone6有过闪存门,真不好说是不是闪存挂了。

网友:
扩容的的吧?估计是存储芯片坏了,我有一个5c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很小,我的苹果6  经常刷,估计是操作问题。我忘了密码都能刷机重新设置。。 ...

昨夜西风凋碧树,用了itunes刷,顺利刷完,但是手机提示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s,还是没有办法开机,怎么办难道只能放弃宝贵的仓老师数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苹果那个,别用那个

顺利刷完,但是这次提示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s   还有得救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利刷完,但是这次提示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s   还有得救命吗

按照上面写的,连接苹果iTunes,选择抹掉设备就行了,数据肯定是没了,另外,可以用iTunes试一下能不能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