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林盈璐电蚊拍打蚊子不响,拆开看看

楼主(2021-05-06):
有一个2017年买的电蚊拍,用的18650电池,换电池挺方便,当时就图这个才买的,价格不便宜,优惠后39元,放在老家父亲用,这次五一回老家,父亲说电蚊拍打蚊子不响,但是打蚊子可以看到亮光,就是没有啪啪响,拆开看看,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用的接插件,方便维修,初步查了CBB大电容没问题,按键开关没问题,其它电路暂时没有查,也不方面查,工具不齐,就只有这一个电蚊拍,也不好带回详细检查,这个虽然打蚊子不响,但是还是能打蚊子,初步怀疑电池不行了,等下次回家带个电池回去看看。

外观

品牌

打开盖子,露出电路板

都是接插件,维修方便

这个开关也进行了清洗,没问题

查了这个CBB电容,容量14.9nf,也没有问题

电路板反面,都是贴片

锂电池充电保护芯片8358D

充电接口板,也是接插件

反面

18650电池

这个电池未充电之前电压3.5v,充电转灯后,电压为4.07v,充不到4.2v,充电转灯在线测量电压为4.20v,电池拿下测量为4.07v,会不会是这个电池不行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可能内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内阻太大了

电池的内阻太大吗?

网友B:
电网因积灰漏电了,洗刷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网因积灰漏电了,洗刷干净就可以了

用牙刷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牙刷刷了

我搞过几个网漏电的,都是把3块网都拆下来用洗衣液和刷子刷,刷完晾干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过几个网漏电的,都是把3块网都拆下来用洗衣液和刷子刷,刷完晾干装回。 ...

下次回家洗的看看

网友D:
我修过两个,都是那个按的开关和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两个,都是那个按的开关和电池坏了

开关没有问题,那就可能电池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