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M4815TVP改电压可调的失误

楼主(2021-05-06):
电源本来是改好了。0--60可调,改电流的时候看错位置了,把一个电阻给拆掉。再装回去就亮红灯没输出了,好像是保护了。希望大师指点一下怎样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
先量量电阻烫坏了没

楼主:
贴片01c,是10k的,量了正常

楼主:
没输出会是哪里的问题,电阻误拆又装回去了

楼主:
旁边的8脚芯片是lm2904

网友:
楼主这电源改可调资料能不能发我,我也有台想改来玩玩

网友(2022-11-12):
改成功了吗看下 我也想改

网友:
求楼主改造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