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解价值8万的单向高压可控硅

楼主(2021-05-06):
据厂家说该阀组核心元件8万多一个。
外观就是下面这样子

换个面看看

另一面

动用锤子拆解后取出芯子

核心的核心(远离触发极的那一面)大概是阳极

另一面中心是触发极通过弹性引线连接到瓷壳外面。外圈如果没错的话就是阴极了

简单测量数据

触发极正反都是16Ω左右。
就这吧
外面的砸开就扔了,没想起来拍照。
如果实在有想看的就再砸一个补上。

网友A:
介绍一个应用呢~

网友B:
软启动晶闸管KP8 400-65 TB售价高达800元

网友:
如果真是8万多结构还这么简单,一般都是含有贵金属,不过这个其实才几百块

网友:
价格不高于200块一只,我们用的比较多,关键词:晶闸管

网友C:
淘宝200元左右居然吹到8万元了,的确是吹牛高手高手高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晶闸管KP8 400-65 TB售价高达800元

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D:
不是被骗了就是在吹牛

网友:
晶闸管啊  英飞凌的同规格才800多,高原型1600,这个是什么型啊8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200元左右居然吹到8万元了,的确是吹牛高手高手高高手了

这东西你要看卖给谁,国企必须8万,其中有7.98万的操作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个应用呢~

就是一个单向可控硅,通用的调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被骗了就是在吹牛

厂家故弄玄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你要看卖给谁,国企必须8万,其中有7.98万的操作空间! ...

还真的是国企在用。

网友:
政府采购,价格只有你想不到。

网友:
找两个好的,组成一个双向的,自制一个夹具,做点焊机用,牛的很,带十个微波炉变压器也不会坏。
我用两个300A的用在点焊机上边了,电焊机改的点焊机,很爽,焊把线用90平方软铜线,很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个应用呢~

可以交直流调压,整流,无触点开关,逆变等等。
最常见的就是现在的IGBT逆变电焊机,变频器,软启动器。
还有工业调功柜(俗称电加热)等等等等,应用很广泛。

网友:
8万啊,吓死宝宝了。。。。

网友:
这个看着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贵。。。

网友:
老式的面有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