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释疑,关于开关电源改磷酸铁锂充电器,谢谢!

楼主(2021-05-06):
很低级的问题,大师们不要笑话我。还望赐教释疑,谢谢!

1、下图的充电器,作为磷酸铁锂电池组充电14.6V,是恒流恒压吗?能否作为磷酸铁锂的充电器正常使用?
2、这个充电器,要求不能改变输出线(截短、加长、变粗、变细),是 出于什么原因?
难道是大电流下改变了输出线阻,使得显示的电压、电流值不准?改线了有哪些危害?
3、输出14.6V,50A,有更合适的推荐吗?

比较低级,大家别笑话,请指点。

网友:
恒压的,不恒流,不能改输出线应该只是怕你接错正负之类的问题吧,其他应该不影响。

网友:
估计有线损补偿吧

网友A:
这个要看卖家说明,是恒压恒流还是就一个普通电源,看不允许加长电线那么应该是恒压恒流的,但只给了恒流调节,大电流充电改变了线材长短会导致电流变大或者变小,冲不满或者电池寿命骤减。
2米4平方铜线10A充电,两端压差2伏还要多,我都是先快充冲停后再接2A慢冲冲到转灯,一般还能冲近去3AH左右,车子可以多跑5公里。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
卖家说是先恒流,后恒压。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服务器电源改的,弄个电压表多此一举。
自己改最多几十块,他这个起码卖你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服务器电源改的,弄个电压表多此一举。
自己改最多几十块,他这个起码卖你200+ ...

可能有点复杂。它电压是2-15.8可调,电流1-50A可调

楼主:
我担心换粗线以后,相当于改小了负载内阻,电流增加,类似短路,引起电源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卖家说明,是恒压恒流还是就一个普通电源,看不允许加长电线那么应该是恒压恒流的,但只给了恒流调 ...

有个小电位器在白盒子的电流调节旋钮的右边,需要小螺丝刀伸点进去进行3-15V小范围调整

网友C:
这个是可以恒压,限流的。调电压那个电位器得用小螺丝刀吧。
不让改是因为它是服务器电源改过来的,你再去改,出故障的几率非常高。当然,你在夹子上接根线,也是没问题的,无非有点线损,你通常也用不到超过30A的电流,线损也不会特别大。
这个电源,网上的调压教程很多,本坛qrut大师的帖子最为经典。调流的帖子很少。
这个电源因为便宜,所以改的人也多。

网友:
先去百度一下可调稳压电源两种最基本的工作状态-恒流和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可以恒压,限流的。调电压那个电位器得用小螺丝刀吧。
不让改是因为它是服务器电源改过来的,你再去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服务器电源改的,弄个电压表多此一举。
自己改最多几十块,他这个起码卖你200+ ...

之前单电源23包邮。自己改买套件二十多就行了。

网友(2022-08-09):
感觉磷酸铁锂对充电电流是否恒定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吧,电压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