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90年代地球牌数字调谐收音机拆解打理(GLOBE SC-AT820)

楼主(2021-05-06):
90年代初自用的收音机,收音芯片是CXA1238,灵敏度中等,耗电较大。
近日偶然翻出来了,打理一番,恢复状态。
润滑开关,微调中周电容。
原照明灯泡烂了,换成黄色LED,省老电了。
加了法拉电容,断电之后时钟能保持很长时间。
注意串了一个510欧姆的电阻,控制法拉电容的充电电流,否则容易烧电路。

楼主:
收音芯片是CXA1238

网友:
还是德生DSP收音机好用多了

网友:
老古董了,现在都是收音机电路就一个芯片搞定

网友:
这么耐用啊

网友:
磁棒也太短了

网友(2022-05-18):
外壳的工业设计还可以,液晶屏的对比度也够高。

网友(2024-08-02):
工业风太浓,以前也是很痴迷收音机再后来就……

网友:
老古董了,难得有功夫玩一回

网友(2024-09-11):
老机器有老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