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品益温控器PY-SM5

楼主(2021-05-06):
家里的老冰箱温控器有点问题,干脆买了一个温控器外挂使用

探头

电源板和输出继电器,继电器10a的

电源板不是阻容降压的,是开关电源的,这个要好评

电源插头用了点焊工艺

最后测试一下人肉温度基准,咯吱窝的温度。呵呵!

网友A:
我还是觉得修好冰箱里面温控器好太多了

网友:
这是啥东东,有用吗?

网友B:
比这个冰箱知音好很多啊。温控效果也会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修好冰箱里面温控器好太多了

现在找一个质量好,稳定可靠的老式冰箱的机械式温控器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这个冰箱知音好很多啊。温控效果也会更好吧。

冰箱知音没有温度探头,用的是开停比控制,不能够实时控温,而且大多是小厂货,质量堪忧。

网友:
多少米撸的

楼主:
以前优惠购好像有9.9包邮的我没有买,这个到手没有什么优惠,到手价格16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知音没有温度探头,用的是开停比控制,不能够实时控温,而且大多是小厂货,质量堪忧。 ...

嗯,是的。这种的我用米家WiFIi智能插座定时开关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找一个质量好,稳定可靠的老式冰箱的机械式温控器比较难。

确实比较难,前几年换老式冰箱温控器时十多个里面硬是没选出来一个好的,要么是不停机,要么是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这个冰箱知音好很多啊。温控效果也会更好吧。

这玩意纯粹靠人工估计!

网友C:
这种带探温头的电子温控器可以租微改造一下做好防潮可以放在冰箱里直接代替原机械温控器啊,这样停机期间冰箱内的照明灯不熄灭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带探温头的电子温控器可以租微改造一下做好防潮可以放在冰箱里直接代替原机械温控器啊,这样停机期间冰 ...

是的,你的建议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比较难,前几年换老式冰箱温控器时十多个里面硬是没选出来一个好的,要么是不停机,要么是不启动! ...

换之前要用冰块冷却水到8度左右,探头放在水里面,因为冰箱温控器探头是感知冷藏室的温度。非常麻烦!

网友:
温度探头放哪呢,还不如换冰箱温控。

网友(2022-02-17):
最后怎么样?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