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UC3842方案的假惠普19v4.74a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05-06):
收了一些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其中一个不通电,拆开看看。
外壳看着是惠普的19v4.74a。
无损开壳
背面,双面胶贴着,够抠
正面,锈迹斑斑,保险管爆点,估计是进水导致短路。
拆了另个保险管换上OK。
UC3842方案,改可调应该有戏。
K2545
磨掉了,不知道啥。

网友:
明显山上的,正品做工好不知道多少...

网友:
扔了吧,有安全隐患

网友:
山寨10年前的产品

网友:
JY168那个地方 我印象中不应该是JY168这个东西的

网友:
看标签就知道是假的啊

网友(2021-07-14):
惠普的那个识别针脚是靠电压还是电阻识别的

网友:
我昨天才从朋友废品站捡了一个惠普90W的电源,输出线我剪断看用料扎实,应该是真的。

网友(2024-01-19):
这种电源全新的正品都是二三百一个,黄鱼上二三十块钱的,基本都是假的

网友:
惠普假的很多

做工差,成色差,输出没有运放,只能改下电压当led驱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明显山上的,HP的正品做工不知道好多少...

网友:
像这种看外壳怎么辨别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