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着没事改把座扇

楼主(2021-05-06):
今天得闲没事做,把坏了的风扇改成直流风扇,电机昨天就到了,今天才有时间改

网友:
交流电不好吗?

网友A:
PWM调速?摇头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调速?摇头怎么办?

摇头接220用开关通断

网友B:
电机贵吗,风速怎么样,用不用调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贵吗,风速怎么样,用不用调速板

46元一个,pwm调速

网友:
水管都用上了,膜拜大神!

网友:
果然是一双巧手啊!!

网友:
这个机身真的做的不错

网友:
好手艺!水管表示很服气~

网友C:
这个电机我也买过,适配D型孔的扇叶,摇头曲柄的连杆可以自己做一个,调速我用8元一个的PWM发生器,频率调到10KHZ,46元都差不多可以买两个电机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我也买过,适配D型孔的扇叶,摇头曲柄的连杆可以自己做一个,调速我用8元一个的PWM发生器,频率调 ...

我有个12伏的摇头电机,但这次用的电源是24伏的,所以没用上,只能用220的,买时没留意什么型号,只能改装了

网友D:
淘宝直接搜能找到这种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直接搜能找到这种电机么?

没搜过,鱼上买的

网友:
淘宝有,这款带外壳和摇头波箱的前段我买过几个28不包邮,现在没货了,别家的卖的贵,还可以搜到一款没有外壳的20包邮

网友:
数码之家的老铁都是居家达人.....

网友:
46块,再加点钱,可以买个新的了。去废品店收一个电机5块钱不香吗?

网友:
这种能改风扇的直流无刷电机现在价格有些高了,几年前才十几块钱,不过这种电机最大的优点就是调速,调节范围可从静止到最高转速,交流电机基本做不到。

网友:
黄鱼上先锋的直流电扇才80多一个,还带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