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改论坛 huigu__推荐视贝神灯

楼主(2021-05-06):
借几张论坛“huigu__”的图片 后面是自己拍的 改得不好请见谅 电池容量2400MAH 待机电流1MA不到 话说这灯比之前的V******神灯更好用
1、外观大气,拉丝表面,带手机座。
2、带USB输出,虽然输出电流只有1A,但很多环境1A足够,能解决一定问题了。
3、双关节,其中灯板关节可以上下180度+左右180度自由旋转,更灵活。
4、带亮度记忆,关灯时记忆三档色温各自的亮度,下次开灯继续上次的三档亮度。
5、带10分钟关灯模式,按一下之后自动变成1W暖光,可以回被窝准备睡觉了~
6、带阅读模式,按一下自动变成中性白光最高亮度,看书写字不伤眼。
7、内部走线都有贴纸束线,有泡沫双面胶防震,电路板做工规整,大厂风范。

网友:
这是改的增加了18650电池和充电板是吗?

网友A:
比去年那个19块的神灯做工好点么

网友:
4056充电板出来的4.2v经过D1降压再给灯供电,电压会不会太低了?坛友有没有测一下此时灯的功率?

网友:
带USB输出!那有用的,输入输出相连

网友:
看错了,编辑编辑

网友B:
还以为是贴上了缺的俩IC,感觉那两片IC应该是保护板的样子。。。不知道谁测一下引脚电压或者贴上去试试看。。。

网友:
感觉这个usb输出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去年那个19块的神灯做工好点么

外观比较漂亮,有一键夜灯和阅读模式,但功率没有19的那个大

网友:
不错 品质看着还可以

网友:
大厂可不会用内置带typec输入的半成品充电板,这个接口内置纯属搞笑,还浪费钱。自己改装的话就会这样做。

网友C:
改了啥呢?没看明白?

网友:
灯不错,改的好用。2个电池不是更好呀

网友:
改了还是感觉有点小小升级的,还是值得点赞了

网友:
再加个电池,侧边开个口子把充电板口露出来。如果原来的DC头是弯头就好了,直头子触墙不能靠边。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这个版本的那个DC口和USB口是并联的,用来供电的。

网友:
这个保护板输出电压应该是电池电压,比原来的5伏会小一些应该会影响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贴上了缺的俩IC,感觉那两片IC应该是保护板的样子。。。不知道谁测一下引脚电压或者贴上去试试看。 ...

空着的很像8205 + DW01,剩下2个电阻位、一个电容位也和保护板一样,NC位应该是电池 的2p插头,这个位置电池正负极线直接焊上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了啥呢?没看明白?

加了4046充电模块和18650电池。原本应该是不带电池的直插款台灯

网友:
内置电池的,没有V神灯好,不能直接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