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中药煎药壶拆解

楼主(2021-05-06):
小熊煎药壶坏了,拆开看看

电路板已经烧坏了:我为了控制轻微沸腾状态,使用了可控硅调压插座,可能是在低压下长时间工作导致损坏。

损坏程度比较严重,估计只能更换电路板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多用的,不光是煎药!

网友A:
还以为是多大的损坏,这副板上,元件很少,还是有希望能修好的,把炭化的位置刮干净,然后换一个CBB电容,然后铜线飞线电阻接上就好了,(如果电阻没坏的话,就不用换),这种程度的烧毁,还是有希望能修好的

网友:
这电源板没几个另件,低电压,大电流,过热烧坏的,大电阻,安规电容烧坏,可控不知坏没有?可以修的。

网友:
这壶本身就是用可控硅控制功率的啊,你另外还用可控硅插座?

网友:
先给主板通电试试看死了没有,然后换掉坏件,话说回来,原装就是可控温度,难道最小都还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多大的损坏,这副板上,元件很少,还是有希望能修好的,把炭化的位置刮干净,然后换一个CBB电容, ...

感谢专业指导!

网友:
单片机没坏啥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