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炸瓷片电容爆保险

楼主(2021-05-06):
24v开关电源使用中冒烟,拆开发现是瓷片电容炸了,保险也爆了。直接换不知道行不行,听说要串灯,还没试过。

网友:
换来试试呗,看来是热地与冷地的电容

网友:
RCD三贱客挂了中间一个,

网友:
找个位置看起来像是尖峰吸收电容,估计你开关管也烧了。如果开关管没坏的话,换个电容试试,有可能是偶然现象。这个电容的耐压和开关管的耐压相当,管子没坏电容穿了,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电容问题。

网友:
反正修电源就是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网友A:
现在很多仿明伟的图标都很像

网友:
根据经验,一般是变压器主回路的RC并+串D的吸收回路的C击穿,这种情况在实际维修中遇到过几次,应该是先听到变压器发出低频的ZZ声,没管,随后可能就烧保险,也可能炸一堆(如MOS管,驱动芯片384x及电阻们等等,)如果只是c击穿,换了就好,不按也可以试机,最好先测一下MOS是否击穿再按保险串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仿明伟的图标都很像

这个外壳看着像正品,里面不像

网友:
电容换2KV的以杜绝后患

网友:
Y电容,很多电源里都省了

楼主:
修好了,就是瓷片电容坏了,串了个白炽灯试的,第一次用串灯法,开机灯微亮了一下,电源正常工作后白炽灯不亮。以前修一个开关电源,保险坏了,以为换个保险就好了,结果被一声爆炸声吓的不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就是瓷片电容坏了,串了个白炽灯试的,第一次用串灯法,开机灯微亮了一下,电源正常工作后白炽灯不 ...

+1,不过,我没串过灯,也不知道怎么串,手头也没有灯。倒是炸过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