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MB-WFS4098lH全智能电饭煲显示E-故障

楼主(2021-05-06):
美的MB-WFS4098lH全智能电饭煲
显示E-不工作了,上盖50K温度传感器挂了,换一个满血复活

楼主:
美的MB-WFS4098lH全智能电饭煲内部细节

楼主:
15年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做工还是可以,我的家美的电压力锅也是16年买的,用到现在也是上盖传感器的线断了,我打开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拆得很详细,有小日本的范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拆得很详细,有小日本的范儿。。。。

其实是拆下来清洗,不然有这么干净呀

网友:
我也是15年买的同款,还没有出现问题,就是内胆不粘锅涂层掉了,买一个内胆要100+

网友:
找到问题是最关键的 。。。
恭喜 修复

网友:
比起十多年前的日本洋垃圾还是有差距呀

网友:
和普通电饭煲比口感差别大不大

网友:
谢谢分享。图片非常非常清楚,从远景到近景,细节非常详细。电饭煲都用上比亚迪的芯片了,跨界真快。6年电源没出现问题,看来用料不错。无锡芯朋的PN8124电源管理芯片看来也不错。

网友:
手艺不错,支持自己动手,赞一个

网友:
还是用最简单的,能把饭煮好就行,耐用,有问题处理也简单。再智能也就是煮个饭,或许我老朽咯。

网友B:
上个月我刚拆过美的带显示屏的电饭煲,更换了显示屏的电池,电池处设计的不好,换个电池要动烙铁,变相的增加用户的使用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我刚拆过美的带显示屏的电饭煲,更换了显示屏的电池,电池处设计的不好,换个电池要动烙铁,变相的增 ...

这个不用电池的

网友C:
怎么实现的,看到有预约功能,一般带这个功能都带电池

楼主:
插头不要拨下来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实现的,看到有预约功能,一般带这个功能都带电池

没有实时时钟,预约是倒计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实时时钟,预约是倒计时的。

哦  怪不得, 这样的确实不用时钟了

网友:
图不少   但是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