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大佬SSD的bin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1-05-06):
能否给小弟发一个谢了

网友A:
打开后能干嘛啊?

网友:
不知能干嘛,没有打开过

网友B:
winHex可以打开,CH431的编程器也可以打开
很多编程器的上位机都支持,实在不行你可以自己写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能干嘛啊?

我只要看里面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Hex可以打开,CH431的编程器也可以打开
很多编程器的上位机都支持,实在不行你可以自己写1个 ...

好的大佬我去下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C:
群联P3111生成开卡?不是有个选择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联P3111生成开卡?不是有个选择表么

谢谢大佬就是没有这个表收藏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联P3111生成开卡?不是有个选择表么

这份是全整的列表吗  如果不完整麻烦大佬传我一份4993484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