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普35w射灯不亮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1-05-06):
有一个雷普35w射灯,突然不亮了,拆开看看外观

品牌

带风扇散热

灯板,铝合金散热,24颗灯珠,按35w算的话,每颗1.5w

恒流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WS3442AS7P

灯珠,灯芯是圆形的,明显一个灯珠坏了,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灯珠?感觉好像双芯的2835,电压多少?w数1.5w吗?风扇加铝合金散热,灯珠怎么会烧呢?

谢谢!

网友A:
我当初也买了一个,感觉风扇不是很安静,就放着一直没用,并非恒流就不会烧灯珠

网友B:
把坏灯珠剪掉,万用表打电流档怼在坏灯珠两个焊盘上,不就能测出电流了。测完电流后一坨锡连上两个焊盘继续用。想知道灯珠功率可以用电压档再测一测灯珠两端电压,乘以刚才的电流,就得出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也买了一个,感觉风扇不是很安静,就放着一直没用,并非恒流就不会烧灯珠 ...

风扇是有些声音,但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坏灯珠剪掉,万用表打电流档怼在坏灯珠两个焊盘上,不就能测出电流了。测完电流后一坨锡连上两个焊盘继续 ...

这样短路会不会损坏其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短路会不会损坏其它的

没事的,恒流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短路会不会损坏其它的

不用拆,直接焊接铜线短路,不影响的,电流不变单个灯珠功率不变总功率下降。。。

只不过一个坏了,有可能周围也马上就到寿命了,再坏就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
雷士+欧普=雷普

网友:
谢谢分享。射灯用料不错,OSRAM灯珠,电源管理芯片为深圳稳先的WS3442非隔离恒流芯片。电流由7脚所接电阻决定。具体为400/Rcs(mA);另有过压保护,由2脚所接电阻来设定。当LED灯珠损坏,输出开路时,电压会上升。这时保护电路会起作用。由于驱动是恒流的,所以楼主不必担心短路一颗灯珠会损坏其它灯珠的问题。但灯珠的寿命通常是相近的,当有某颗灯珠损坏时,其它灯珠的寿命也将到了。为延长其寿命,可以通过减小输出电流来达到。也就是说,增大7脚所接的电阻值(即更换芯片旁边的那颗大电阻,如果有足够空间,也可挑起一脚,再串联一颗电阻)。

网友:
双灯芯2835灯珠,封装有点奇特,最大功率应该是2w的。注意散热
雷普照明,用这个灯会不会被灌昏睡红茶,然后被雷普

网友(2023-04-07):
2835双芯灯珠,还有风扇散热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