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搬个老站的贴--Kotomi Pro 电流电压usb表 简单测试

楼主(2021-05-06):
自己真金白银掏钱买,不存在有价测试,更无广告嫌疑,,,,,

一直想入个USB表,用来测试我用了2年多的华为x1手机,原因是貌似电池损耗过大,使用量达不到刚刚买来时的5天左右,看看有无必要换电芯。一直在yzx1270及飞龙表,power-z飞龙表,KING METER小金表,kotomi+Kotomi Pro中犹豫徘徊,经多天对比,我貌似不需要什么上位机功能,只需要能方便的固件升级及随时随地测量的要求,所以216包邮定下Kotomi Pro3天到手来报道下。

功能太多,不细细叙述,以下为复制粘贴:

Kotomi Pro 电流电压表
用户使用指南
KotomiPro表,与Kotomi+主要区别如下:
1.更大屏幕2.新增Type-C - Type-C(即PD)测量3.新增PD触发
注意这两个产品性能有很大差异,不要混淆。
Kotomi Pro与Kotomi+主要区别为:Kotomi Pro屏幕大些;新增C To C测量及PD触发,价格贵86¥!如果您只需要进行一般测量,不需进行PD诱骗或C TO C的测量,Kotomi+即可满足您的需求,Kotomi+的体积小巧,性价比高,较Kotomi Pro更便于携带!
新的软体新增MFI辨别(目前有效,未来可能失效),新增FCP,AFC触发,协议自动检测等功能。第一批次也可通过升级实现。

Kotomi+主要功能

1.USB电流电压表,可测试电压、电流、容量等。
2.带有一个Type-C接口,支持Type-C线缆内阻测试。
3.支持QC2.0 5V/9V/12V/20V触发,QC3.0全电压触发(该功能配合T800Plus可实现5.0V-12V无级调压,可实现为相机、对讲机等等小功率设备充电,非常实用),华为FCP,三星AFC触发。
4.宽电压支持,3.7V-24V均可工作。
5.带实时时钟功能,掉电也可持续走时,闲置时可以作为时钟使用。
6.支持动态电压电流绘图,D+ D-绘图。
7.IAP固件升级,无须任何下载器,接入USB弹出磁盘把固件拖入即可。
8.充电头充电协议检测,最多同时可检测到4种协议。
主要参数
1.电流范围0-4A,电压范围3.7-24V。分辨率0.0001A0.0001V
2.低至40毫欧线路内阻(一个USB接触内阻+线路及采样内阻)
3.电流精度+-0.1%,电压精度+-0.1%
4.32ARM Cortex-M0处理器。
5.容量计量分辨率0.1mAh,能量计量分辨率0.1mWh
容量范围0-9999999mAh(9999Ah)
能量范围0-9999999mWh(9999Wh)
时间范围0-99235959秒。
6.支持QC2.0 5V/9V/12V/20V触发,QC3.0全电压触发,HUAWEI FCP,三星AFC触发。
7.仪表自身耗电:
  5V下:9mA最大亮度,6.7mA屏幕暗待机,1mA屏幕关闭。
  9V下:6.5mA最大亮度,4.8mA屏幕暗待机,0.9mA屏幕关闭。
  12V下:5.5mA最大亮度,4.4mA屏幕暗待机,0.8mA屏幕关闭。
  20V下:4.1mA最大亮度,3.3mA屏幕暗待机,0.7mA屏幕关闭。
8.实时时钟,2016-2099年,一天误差3秒内。
9.5组能量容量数据时间存储,无限写入寿命。
10.线缆测试分辨率1毫欧。
功能详情
1.电流电压表:实时监控手机,平板等设备的充电电压和电流,精度极高,且内阻和自身功耗极小,确保仪表自身对设备的影响最小化。(用途:了解充电状态,选择最适合的充电头等)
2.容量能量记录:记录通过仪表的容量和能量,可手动设置记录门限(默认10mA,即10mA以上开始记录,可设置0-200mA),可记录充电时间。带掉电保存(1秒一次),且寿命无限。共有5组独立数据记录,可任意切换。(用途:测试移动电源容量,测试手机,平板容量,充电时间等)
3.快充触发:QC2.0/3.0快充触发(用途:强制使充电器/移动电源/车充输出高压,用以驱动路由器等设备,可用于测试充电器/移动电源/车充是否真的具有QC快充功能,等等),华为FCP触发,三星AFC触发。
4.Type-C线阻测试:测试A-C数据线的线路内阻(用途:鉴别/挑选优质数据线)。
5.快速充电识别:根据D+ D-电压识别充电头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用途:查看充电器/移动电源/车充所适合充电的设备,如两个同样规格的充电器,可能一个支持苹果设备,一个就不支持,不支持的使用苹果设备充电将比支持的慢很多)。
6.动态电流电压D+ D-电压绘制:动态绘制电流电压曲线,动态绘制D+ D-电压曲线(用途:查看手机/平板等设备充电的电流电压规律,查看快速充电握手识别的过程)。
7.电子钟:长时间无操作且电流没有到达记录门限(可设置15-300秒或关闭该功能),将进入电子钟界面,显示当前时间和日期星期与温度。(用途:闲置时作为摆件使用)。
8.快充自动检测:一键枚举充电头所支持的快充协议。
以下为各高手研究出的高级功能:
鉴别MFI数据线:通过了MFI认证的数据线在5V下空载电流为0.4mA,当电压升高(可使用QC触发等方式)到6V时,将触发MFI数据线的保护功能,使得此时的电流低于0.2mA
用户可通过MFI数据线的这种特性对其进行鉴别。新的软体已经支持一键完成该过程。
主要特点和优势
1.使用DCDC方案为仪表自身供电以达到超低功耗,最小化由仪表自身耗电带来的误差。在12V供电,最大亮度下,自仅消耗5.5mA电流,在屏幕关闭状态下,电流仅3.1mA。相比之下,本人制作的上一代始祖USB电流电压表使用低成本LDO方案,在最高亮度下电流消耗高达20mA,关闭屏幕也高达6mA,在同等ADC精度水平下,大大拖累整体精度。
2.使用进口外部低速32.768K晶振,提供精准的时间精度,一天24小时的时间误差不超过1秒,为整体精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 电压采样使用25ppm 0.1%低温飘,高精度电阻。电流采样使用DALE 15毫欧75ppm电阻。程序带自动温飘校正。
4.完全独立的固件升级,无须ST-LINK或其他烧写器,接上USB,将固件拖入磁盘直接完成升级。
5.掉电记忆由一颗可充电电池保存,真正无限的写入寿命。
6.使用三段式拨轮按钮,操作极其简便。
7.全界面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支持。

                                                                复制粘贴结束。以下为自己:

因没快充手机,只能简单的试下手机充电容量及电压电流精度。

到手,静电包装别的无,吐槽下:为什么没别的USB表的铁盒包装?使用后收藏有点不便,

外观:
给我的感觉不是太精湛,使用时小心翼翼的,生怕把USB口搞断了,

测试华为x1手机电池容量是否有损耗,网上找的电池图片表明x1电池有4850mah,看看能否到,

使用原装充电器。
充电器规格: 5v2a

空载电压: 5.07v

开始充电,不错充电器有线补,升到5.2左右,充电电流几乎一直稳定在1.8a左右:

充到90%左右时转到900ma左右,亮屏到1.22a左右:

充到100%时转到59ma左右,后一直在这个数值没变:

充进4420mah,与手机显示的4530mah差不多,与图片真实的4850ma容量有一定差距,考虑到手机已使用2年多,有400mah的损耗可以理解,推算电池损耗不大还可以不用换电芯。

3.599v这是表的最低工作电压,再低就黑屏了,最高使用电压不敢试,建议使用说明书的电压吧:

这是与ut61e4位半万用表做电压对比,没更好的表及基准比对了,有点不一样正常,也不知道我的万用表准不准:
4.2v

5v

7.5v

10v

这是用电池容量测试仪电流对比,惊人的一样:
3.5a

107ma

暂时只有这些了,也没更好的设备比较。

结论:一般使用 功能,精度,使用便捷性,等各方面完全满足你要求,不用买上w的专业仪器除非你是这方面的工程师及发烧友。

     谢谢观看,

网友A(2021-07-05):
这样测试容量?我有几个疑问,一是本身冲入的电量考虑到充电电路的损耗,估计实际到电池端的没这么吧,第二是,电池本身并不是放电到最终截止电压的吧(手机都有保护机制应该大于我们一般定义的2.75v或者2.5v,这样充电,所以应该是测量不准确的 个人之言

网友B:
挺好玩! 这东西准不准无所谓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容量?我有几个疑问,一是本身冲入的电量考虑到充电电路的损耗,估计实际到电池端的没这么吧,第二 ...

是的,手机充电只能参考,不过误差不大,如果直接充电池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玩! 这东西准不准无所谓吧 哈哈

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价钱小贵了一点

网友A:
这个表支持无负载检测支持哪些快充协议吗?能触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支持无负载检测支持哪些快充协议吗?能触发吗?

支持QC2.0 5V/9V/12V/20V触发,QC3.0全电压触发(该功能配合T800Plus可实现5.0V-12V无级调压,可实现为相机、对讲机等等小功率设备充电,非常实用),华为FCP,三星AFC触发。
也就是无负载就能触发,看充电头能支持哪些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QC2.0 5V/9V/12V/20V触发,QC3.0全电压触发(该功能配合T800Plus可实现5.0V-12V无级调压,可实现为相 ...

就是不支持PD协议哇

楼主:
KotomiPro表,与Kotomi+主要区别如下:
1.更大屏幕2.新增Type-C - Type-C(即PD)测量3.新增PD触发

看说明有支持,我没有pd设备测试,不确定是否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