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36V助力自行车控制器

楼主(2021-05-06):
我新买的36V折叠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助力体验极差,脚踩踏板,助力力度突然很大,车子会往前猛窜,速度不好控制,感觉很不安全。请推荐一款随脚力比例助力的控制器,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个 正弦波控制器

网友:
都这样,还是改转吧 太平点 还省事

网友A:
改用磁数量更多的霍尔助力传感器,加助力调节控制器。不过这成本就有点高了,改用转吧吧  十几块钱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磁数量更多的霍尔助力传感器,加助力调节控制器。不过这成本就有点高了,改用转吧吧  十几块钱就搞定 ...

谢谢回复,请教转把是改造还是成品,请说详细一点。或者是不是直接去掉阻力线,脚踩时候用转把控制车速助力?

网友A:
改转吧。先吧助力线断开,装好买好的转吧  接转吧线(转吧建议买线长点的 不然要自己加长),一般控制器支持两种。你先打开控制盒 看控制器支不支持。
助力一般是红黑黄或者红黑棕  转吧一般是红黑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转吧。先吧助力线断开,装好买好的转吧  接转吧线(转吧建议买线长点的 不然要自己加长),一般控制器支 ...

非常感谢回复,再问一下,这车本来带有转把,控制器也是纯电和助力双模的,是不是直接把控制器助力线直接并上去,还是直接断开助力线不接,用转把配合脚踏助力?

楼主:
现在的拔掉助力线,然后纯电定速巡航加脚踩,貌似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拔掉助力线,然后纯电定速巡航加脚踩,貌似不错

就是这意思 助力不好用的,都这样 不稳定,不如转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意思 助力不好用的,都这样 不稳定,不如转吧靠谱

谢谢指教,现在使用不错,先转把定速,然后助力,感觉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