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三个E27螺口的灯头(二)

楼主(2021-05-06):
三个老款E27螺口的灯头,两个接灯具,一个从灯头引电,老产品,质量不错。拆开看了看,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三个老款E27螺口的灯头,前两个接灯具,后一个从灯头引电,老产品,质量不错。

普通两线悬吊式E27螺口灯头,外壳胶木材质,输出引线保护套橡胶材质。两点固定,E27螺口中心点铜材质,四周铝镀铜材质,固定螺丝铁材质,螺母铜材质,配套引线0.5mm2铜材质。

普通悬吊式E27螺口灯头,外壳胶木材质。两点固定,E27螺口中心点铜材质,四周铝镀铜材质,接线板铜材质,配套螺丝铁材质。

灯头引电灯座,外壳胶木材质,E27螺口铜材质,内部簧片铜材质,配套螺丝铁材质。

附:
E27螺口灯头,字母E表示爱迪生螺纹的螺旋灯座,“E”后的数字表示灯座螺纹外径的整数值,E27灯头大径26.15~26.45,灯头小径23.96~24.26;灯口大径26.55~26.85,灯口小径24.36~24.66,单位是mm。螺旋灯座与灯头配合的螺纹,应符合GB1005-67《灯头和灯座用螺纹》的规定。加工方法一般为滚压,效率极高!频率50(Hz),功率1——3(W),电流0.7(A)。材质可分为:铜镀镍、铁镀镍、铝镀镍、铝、铜,材料不同,价格差异较大。
灯泡常用的三种插口:卡口、E27螺口、E14螺口。E27螺口、E14螺口俗称大螺口、小螺口,指的是螺纹直径是27mm和14mm。

相关链接:

拆三个E27螺口的灯头

网友:
还有g9之类的接口

网友:
第一图中间那个我也有一个,非常厚实

网友:
都是老货了~

网友A:
一般螺旋的用E27 E14多,卡口叫啥我都忘记了...

网友:
这种是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螺旋的用E27 E14多,卡口叫啥我都忘记了...

“卡口叫啥我都忘记了”

B22  B15

网友:
悬吊的以前很常见,还有拉线开关

楼主:
都是在父母家里找到的,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大部分老货的用料都还不错的。

网友B:
我家祖宅还有更老的,有机会我去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祖宅还有更老的,有机会我去拆下来。

等你拿来拆开看看

网友:
老货材料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螺旋的用E27 E14多,卡口叫啥我都忘记了...

卡口叫B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