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电脑IP被禁不能访问数码论坛

楼主(2021-05-06):
根据提示更换IP也不行,给留的邮箱发了邮件也没回复

网友A:
移动大内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大内网吧。

之前一直都可以啊。五一过后发现上不了了

网友B:
我的账号被禁止访问论坛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提示“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权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账号被禁止访问论坛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提示“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权访问” ...

先退出,再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退出,再登录。

谢谢!!

网友D:
目前确实有不少用户反馈此问题,应该是5.1节后移动公司对宽带网络进行了调整的缘故,造成大量用户使用相同的IP共享上网(俗称移动大内网/局域网),我们已经对防火墙进行了微调,可能会略有改善,大家可以再观察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确实有不少用户反馈此问题,应该是5.1节后移动公司对宽带网络进行了调整的缘故,造成大量用户使用相同 ...

新站依旧不能上的。旧站访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