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线标打印机吗?

楼主(2021-05-06):
有懂网线标签打印机的吗,哪个牌子型号的好用,耗材便宜,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自用还是工程?自用的话直接数码管套上去就可以了,个位数不够可以套十位数,工程的话碳带卷价格都差不多差不了几块钱,关键是机器贵。
机器根据自己需要买手动或者自动切纸的,价格差异很大,碳带一卷用不了多少,5公分一段的话不到80个头,还有弄错扔掉的就更少了。
自家装修买了兄弟的D210标签打印机,打印电箱标签和一些插座标识,连机器带碳带一共花了400不到点,机器占大头300.

网友:
建议用数码管,主要是便宜,然后在弱电箱里贴一张纸标一下哪是哪就行了,电信运营商机柜里也是用纸标的,只不过线上挂了打的标签

网友:
买二手机器就是了 120左右

网友:
最便宜的硕方手持标签机99元

楼主:
我主要是弱电机柜里用。要带字的线标

网友A:
用的是兄弟的,这玩意儿,打印耗材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兄弟的,这玩意儿,打印耗材很贵的。

我看有色带几块钱

网友B:
要求不高,上热敏,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上热敏,便宜。

热敏不能做资料保存用的,这玩意几个月字迹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上热敏,便宜。

热敏白费,粘不住,不防水,一撕就掉。

网友C:
兄弟的普贴趣不错,原装色带太贵,现在都用兼容色带了

网友D:
公司两台硕方的线标机,有一台用超过十年了!质量还是不错的,车间电工瞎折腾 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两台硕方的线标机,有一台用超过十年了!质量还是不错的,车间电工瞎折腾 还能用! ...

硕方的机器很便宜,耗材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普贴趣不错,原装色带太贵,现在都用兼容色带了

本来准备买兄弟,破解版功能受限。入了国产爱墨E115

网友E(2021-06-26):
买了个硕方5125B 85块。。。买下后看到缠绕带要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硕方5125B 85块。。。买下后看到缠绕带要60左右 ...

硕方的耗材确实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