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这种升压充电器要用什么样的升压模块

楼主(2021-05-06):
打算做一个5V USB输入 输出6.8V到7V的升压充电器
不知道如何选择升压模块

诺基亚原装充电器输出大概在6.5V到7V左右 不管是3.5mm头的还是2.0mm头的 输出电压基本一样

网友:
淘一个当年的升压线呀

网友:
充电时,电池图标有个小插头,当年的诺基亚还蛮有心思的。

几块钱的小升压板就可以吧,当年的机子充电器电流都小,几百毫安。

网友:
不怕麻烦就自己做一个,34063什么的都是成熟电路,很简单。如果想省事就去买一根升压线,或者几毛钱一个的升压模块:

网友:
非原装的也能用,就是冲不满,大概80%

网友:
我有原装的USB口升压板,付邮费可以送给你,或者你自己淘原装的USB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