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小神童的洗衣机 异响 ,没有工具修理不下去了。

楼主(2021-05-06):
海尔小神童的洗衣机,用了10年了,
最近异响,
初步判断是 传动带摩擦或者是 转轴 异响,

长期放在厕所里面受潮,这个脚都快锈掉了。

去掉 底板。
电机部件还挺好的,没有锈蚀。

皮带规格,

给转轴 上点油,没有改善。

拆下皮带, 电机转动 没有异响,

主轴转动 有异响,

但是没有套筒 ,这块 主轴 加制动 ,没法拆了,

这齿轮部分 还有很厚的油脂,看来是更里面的摩擦产生的异响了。

装回去了。

波轮部分,

虽然 桶壁部分用了不锈钢,但是 下面 波轮 部分没有用不锈钢。

i

污垢

只有擦擦

装回去了。

算了就这样了,等彻底坏了换新的算了。

网友:
陛下居然缺工具

网友:
底下竟然一点没锈,不科学啊...

网友:
该让它歇歇了~

网友:
10年寿终了

网友:
收破烂50解忧愁!!!

网友:
就拆一点了,把那个塑料齿轮拿掉,里面的抱簧换掉就好了,不用工具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用了10年还未烂脚,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脱水时异响,还是洗衣服时异响?

网友:
大概率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
离合器有问题了

网友A:
波轮中间那颗螺丝是往左拧开还是往右拧开的?

网友:
把离合换了

网友:
拆就完了,见螺丝就拧

网友:
轴承生锈了就会异响,继续下去会卡住转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轮中间那颗螺丝是往左拧开还是往右拧开的?

应该逆时针转动是松开。

网友:
偶家也是海尔的波轮,用了10几年,还好没坏过,就是想清洗但波轮中心螺丝拆不动
看这次撸的便宜电扳手能不能搞定

网友:
的符号感到附属国

网友:
已经是海尔里面的猪坚强了,10年都熬下来了,应该让它用久退休了

网友:
10年算长寿了,我家的荣事达三洋,也快10年了,中间换过2次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