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层板和四层板的区别

楼主(2021-05-06):
据说这些MCU最近涨价涨得很厉害?

网友A:
葱油饼和千层饼的区别

网友:
好歹说下哪个是哪个啊

网友:
超过3层的中间大部分是屏蔽铜箔走线很少,不过判断多层板只要看外层走线,一般多层板横线走一层竖线走一层,还有突然出现的线段冒出来。
过孔不透气的至少3层!!

网友B:
谢谢分享。双层板,就象少女的薄纱裙,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四层板,就象阿拉伯女人,从头裹到脚,只看到两只眼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葱油饼和千层饼的区别

元老形容的很贴切。。。。

网友:
外面只能看见盲孔的最低是3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双层板,就象少女的薄纱裙,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四层板,就象阿拉伯女人,从头裹到脚,只看到两 ...

Old driver!那么单层板相当于穿比基尼的女人呢?搭棚焊接相当于梅川一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老形容的很贴切。。。。

一说到好吃的老温就来了

网友:
这段时间的芯片涨价确实厉害,囤货的发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双层板,就象少女的薄纱裙,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四层板,就象阿拉伯女人,从头裹到脚,只看到两 ...

10层板就是木乃伊了

网友:
看到5楼就想笑,看到11楼忍不住扑哧一声

网友:
楼上几位不愧是大婶级人物,一语惊人

网友D:
有点好奇,多层板内部的走线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多层板内部的走线是怎么做出来的?

一层层分别做好再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层板就是木乃伊了

十以上是自由女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双层板,就象少女的薄纱裙,隐隐约约看得到里面;四层板,就象阿拉伯女人,从头裹到脚,只看到两 ...

I'm going to kindergarten. Drive carefully

网友:
这个是哪个上面的,这段芯片涨的是挺厉害的。

网友:
就是能看穿和不能看穿的差别。就好比沙沙裙和牛仔裤。

网友:
当然是双面板好抄了,多层板只能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