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e14灯口灯泡改造

楼主(2021-05-06):
有2个e14的灯泡,可是没有这样的灯口,于是用上了另一个带开关的灯泡合在一起,成功点亮了.

e14的灯泡

带开关的小夜灯

拆掉灯板

找一节单股铜电线缠成弹簧

拧到灯上

焊上2根线

上电,亮了,改造成功

演示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上绝缘胶带啊,这个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绝缘胶带啊,这个不安全...

透明胶布缠着呢

网友:
厉害,这也行,换绝缘胶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胶布缠着呢

他就说你的透明胶带不安全

网友:
临时用真可以

网友:
强电安全第一,不建议这样玩

网友:
把E14接口内的引线拆了,直接从线路板引线至插头,不仅安全,而且不会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好建议,临时用用,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