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蓝牙耳机怎么接线啊,求指点下

楼主(2021-05-07):
   见到一个破蓝牙耳机,质量看过去还可以,线乱了怎么接啊

网友:
你拍的照片专门让人看不清楚的啊!

网友:
根据元件 pcb 铺铜,找到 电源的 + 和 -  ,其它的线 线随便焊焊,不对顶多是工作不正常,通常不会烧东西。。换位置再试,总会正确的。。

网友:
挺替这手机可惜的

网友:
这照片  不但不清晰,还一堆重复的,而且还没个全图,我发现这板子上没有电池啊,图中四根线,红线5V正 金线GND试试吧,信息量太少了,也不知道是车上的 还是哪里的,先接5V试试吧

网友:
我的也是mi6,但是我就不会拍这么模糊

网友:
雷军要发火了,以后照片加水印的功能要经过小米认证后才能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