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准备入手20v圆锯威克士,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楼主(2021-05-07):
此款2电1充,4.0电池 售价750。价格比宝上便宜很多,不知道有没有水分。就怕电池是翻新货。想请各位参考一下。

还有这家店的关注请各位看看会不会有熟悉的骗子

网友A:
这么说吧,正经干活不耐用,业余DIY又用不了几次,不如买无刷角磨机和角磨机改装套件,无刷角磨机平时磨个刀切个铁板螺丝什么的还有点用处。

网友:
锂电的就怕电池造假啊,所以手头有电池的就买通用的或转接,其他真的差不多,无刷有刷,一般业余爱好者是用不坏的。

网友B:
这两个都是左手锯啊,你是左撇子吗?不知何故,国产7吋电圆锯左手锯居多,也许第一家仿造国外的样品就是左手锯,于是群起而仿效的都是左手锯了。还好国产4吋和5.5吋的电圆锯大多数是右手锯。

网友:
为什么都买充电的,插电的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都是左手锯啊,你是左撇子吗?不知何故,国产7吋电圆锯左手锯居多,也许第一家仿造国外的样品就是左 ...

稀有就是宝,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但我也是跟着这样做。这就是国内仿货

网友B:
淘宝找了两个图片,一个是右手拿着左手锯,一个是左手拿着右手锯,想想看,要是锯一、两米长的大板子,锯得下来吗?人被木板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了两个图片,一个是右手拿着左手锯,一个是左手拿着右手锯,想想看,要是锯一、两米长的大板子,锯得 ...

还是你们眼见 我都没发现这玩意原来左撇子用的。刚刚看了好像只有大有的才是正常的。别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你们眼见 我都没发现这玩意原来左撇子用的。刚刚看了好像只有大有的才是正常的。别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

有些图片是共用的,不一定能与实物对上,最好让商家照个实物照片,确认无误再买。

网友C:
搞不懂,电圆锯这种东西为什么要买锂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电圆锯这种东西为什么要买锂电的

给你提供个思路:比方你去买板子,人家板子都是整张卖,你没有卡车往回运(有时租辆卡车的钱比板子还贵),其实你需要的是小块的,商家不肯帮你锯,也不让你用他的电源,这时锂电圆锯就体现出优越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电圆锯这种东西为什么要买锂电的

我买了1w多的电动工具几乎没用,不干工程家里也没活,听听响就放起来了,就是有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1w多的电动工具几乎没用,不干工程家里也没活,听听响就放起来了,就是有病 ...

其实我也有这个病,轻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正经干活不耐用,业余DIY又用不了几次,不如买无刷角磨机和角磨机改装套件,无刷角磨机平时磨个 ...

其实我来整理一下思路。我是做装修的。装修有些地方例如隔断位置门框成型,你叫工人做得划线说半天,有时候还会做错。还不如自己动动手搞定。那么工程量不大一把通用平台的句子就挺方便。手头有插电的,旧了精度也不高了。况且现在装修都是免漆板材。我基本都是40或者61整张让市场老板巨好了送的,方便电梯上楼。这样一般情况很少有一刀超过一米的。我觉得这种句子完全能上任了。

网友:
咸鱼上的卖家  先问他发货地在哪?看和他的地址一样不 再一个翻看交易记录  要是多次出售同类商品,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1w多的电动工具几乎没用,不干工程家里也没活,听听响就放起来了,就是有病 ...

这么一算我买了不知万了。电动螺丝刀这种型号,大有12v平台全部都有,对的是全部都有。现在觉得无刷的牛逼,转战威克士20平台,还好自己搞装修的。偶尔还会自己动手做做小活,用的上。只是没有常年吃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正经干活不耐用,业余DIY又用不了几次,不如买无刷角磨机和角磨机改装套件,无刷角磨机平时磨个 ...

大佬。有角磨机磨刀的教学视频么。一直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有角磨机磨刀的教学视频么。一直想学

角磨机用百叶轮磨片买几片,装上后要么固定刀要么固定角磨机,熟练后一手拿刀一手拿角磨机也可以,20度左右匀速拉过刀锋,两边各来一次后试试锋利度,不满意再来一次,一般不超过三次刀就恢复锋利了,此方法只适用于菜刀,把玩的刀要精磨才有棱角,砂轮片磨出来的都是圆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1w多的电动工具几乎没用,不干工程家里也没活,听听响就放起来了,就是有病 ...

通病,但是很轻

网友:
正经干活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