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珠超过额定电流50%,点亮20分钟对寿命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1-05-07):
如题,整版方形灯板,表面覆盖整版塑料透镜,通电时灯板朝上,铝基板朝下悬空磁铁吸在底盘上,可以说散热很不好。

和店家确认是2并联24串联后我才购买,灯珠是150ma  0.5w  2835灯珠,48颗合计24瓦,建议驱动每个灯珠过110ma电流,2并联就是220ma驱动。

到货后,我直接拆掉原驱动,用220ma驱动点亮了20分钟左右,断电一摸,烫死个人,保守估计灯板快上100度了,果断断电检查灯板,发现是48串联的,无并联!也就是建议110ma的电流的灯珠,通过的是220ma电流,怪不得发热那么大!!!那么20分钟高温闷热状态下,这灯板会有内伤吗?光衰了吗?

网友:
20分钟没烧坏,命就很大了
我改造一个台灯12个标称3w灯珠1000ma,实际电流450ma,然后就是风扇没接好停了几分钟(十分钟吧记不清了)烧了俩个灯珠,后来用了好几年就坏了一个灯珠
亮度,没设备不知道了

网友:
LED寿命和电流、温度都有关

电流大了温度还没上去直接挂

温度超过PN结温,寿命明显下降

小功率的2835PN结温一般在85°C以内,大功率的在75°C

我现在用的吸顶灯加大了检测电阻,原来12W降到9.6W,LED温升从35°C降到27°C,装入后没什么热量,亮度变化也不大,就是颜色会偏绿一点

网友:
短时间没问题的,如果长时间一直这样点即使不坏灯珠也光衰大。

网友:
没事 本来可以用10年的 被你折腾的只能用5年了

网友A:
坏了重新来过,又不贵,没必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重新来过,又不贵,没必要纠结

主要是卖家的态度,不想承担责任的样子。明明是我找他确认过是不是2并联24串联,他也确认了,我才到货后直接上220ma驱动,结果因为太热检查PCB版才发现是1并联48串联,相当于电流被提高一倍。卖家呢现在也不回复,钱是小事,又不值钱的玩意,就这态度我想收货给差评。也懒得退。

网友B:
超过电流不是50%,是整整一倍!20分钟不坏,真是命大。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责任两者都有,作为商家,对自己的商品不了解就答复客户,这是他的责任;作为用户,自己改驱动未查看具体电路结构,所以自己也有责任。说实在的,现在没几个商家对卖的设备完全了解的。商家提供的信息只能参考,不能完全信任。这笔生意再怎么争,商家也不会全赔的。既然价格不贵,就别花时间了,不合算。至于如何评论,你自己把握吧。如果是我,会给个中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电流不是50%,是整整一倍!20分钟不坏,真是命大。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责任两者都有,作为商家,对自 ...

主要他的灯板上不像其他家的有标识几并几串,配套驱动上也没有标识电流。所以我就按卖家确认过的电路改驱动。我原本的吸顶灯单色白光,换了个遥控无极调光驱动,于是买来一块单色黄光板,没想到踩坑,真不如不问回来自己看pcb走向判断串并结构。现在灯板受损,我的遥控驱动本来是70-120v的,现在驱动了48串3.3伏灯珠,输出估计160v,估计也有点影响,我断电后摸驱动也是烫的狠。卖家现在一副一点责任都不担的态度,不给差评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