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只打火不燃烧

楼主(2021-05-07):
一个无拆修的热水器,没用几个月,然后放置了几个月,再次安上就只打火不燃烧。

1、电磁阀正常,燃气正常,用打火机轻松点燃
2、电池正常,换新电池,用32650电池,依然不奏效,电弧打的啪啪啪的直响还是点不然,火鸡可以轻松点燃
3、但凡被火鸡点燃之后,再关闭,再打开,电弧可以轻松点燃燃气(想到针是烧红了的,所以等到三根针冷却了依然可以轻松点燃),但一旦歇个七八分钟,又打不燃了。
5、冬天夏天模式故障都是一样的,有的说是气太大了,所以燃气阀门(包括燃气管道总阀和热水器阀门都试过)我从小到大都试过很多次,依然问题依旧
6、期间试过只用一根打火针点火(三针的,两根点火,一热偶),热偶没动,反而比两根针容易引燃,昨晚使用多次都是一次点燃,但是隔了一晚,今早上又打不燃了,有的人会说是不是供电不足,两根点火针分散了电弧能量,这个可以排除,因为我用的是32650磷酸铁锂和一对新的碱性电池都是一样,32650那个电弧啪啪啪的都点不然
7、期间还试过用打火针不打专用的引弧铁片,直接打火到其他出气口,比较容易点燃,但是也不是轻松点燃,只是概率大一点而已;
8、今早又恢复成两根点火针,电弧依然很明亮,啪啪啪的,就是点不然,但是火机点燃只有,电打火就能轻松点燃。
9、后来打磨了点火针,引弧铁片,点火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两个打火点的电弧,蓝色、白色的,而且电弧很密集,但是问题依旧,

我真是百思不得琪姐,实在搞不懂什么意思,难道控制器有问题?特来求助大神们,感谢指导。

网友A:
感觉是点火针或者是燃气口的位置不合适导致的。
分析原因,助燃可以,说明燃气通道是好的,可见电弧,说明点火系统自身没有问题。
冷机时点火针或者是燃气口的位置不合适,无法成功点火;热机后,点火针和燃气口的位置发生变化,再点火,就可以顺利点燃;等N分钟后,热气散去,点火针或者是燃气口的位置状态恢复如初,点火困难故障再现。

网友B:
应该是燃气出口被水汽潮湿侵蚀了,刮干净点火针的针头和点火点就好

网友C:
用打火机点打火探针处,看看是否能点燃?距离控制好,就点电弧处。看看能不能燃。

网友D:
检查节气门,是不是有积碳。

网友E: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为啥有两个针  却只有一个针用来放电打火,另外一个针是干啥的,咱们一起学习吧

网友F:
为什么不换一个控制器试试?感觉可能是打火与气阀开启不同步。

网友:
更换整套点火器就好了。包括点火针和感应针

网友:
我家的煤气灶就是这情况,后来换了一套打火零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为啥有两个针  却只有一个针用来放电打火,另外一个针是干啥的,咱们一起学习吧 ...

另一个针,熄火保护用。

网友:
检查打火点那里燃气出口是否堵塞?

网友:
以前遇到过燃气灶无法点火,结果是因为有虫在里面做了个窝,堵塞了出气口。

网友:
另一个是镁棒,用来检测是不是燃烧状态,很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燃气出口被水汽潮湿侵蚀了,刮干净点火针的针头和点火点就好

注意说明  我已经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点火针或者是燃气口的位置不合适导致的。
分析原因,助燃可以,说明燃气通道是好的,可见电弧,说明 ...

意思是热胀冷缩吗  不至于缩那么多吧  而且点火针我调过距离  远近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打火机点打火探针处,看看是否能点燃?距离控制好,就点电弧处。看看能不能燃。 ...

可以点燃   点火的地方正是出气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节气门,是不是有积碳。

节气门?你是说发动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为啥有两个针  却只有一个针用来放电打火,另外一个针是干啥的,咱们一起学习吧 ...

注意看  我是说只用一根针的时候点燃概率大一点  本来是3针的  两根点火  一根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换一个控制器试试?感觉可能是打火与气阀开启不同步。

因为没有换的  而且在放置了几个月之前使用是一切正常的   拆下来放了几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
2楼分析得有道理。由于是放置了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故障,检查一下电子打火处的出气口是否有堵塞。用打火机点燃时,不是电子打火处,所以能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