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磁导体镇流器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1-05-07):
2根红线是220V    左右2根黑线多少V才算正常?

这个是我拆的另一个镇流器 怎么测好坏啊

左右2根白线分别是去灯座插头的 红色的是220V

背面

网友A:
      看到磁流体,我笑了,这比就是普通的半桥自电子激镇流器吗,这玩意好坏很好判别,坏的一般都烧得很惨,保险爆裂,电阻黑掉,三极管烧个洞,好的也没多大用,灯管好的不好找,卤素粉的光色难看,三基色粉的费稀土,没啥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磁流体,我笑了,这比就是普通的半桥自电子激镇流器吗,这玩意好坏很好判别,坏的一般都烧得很惨 ...

不要解释这个材料哪些 我不是做灯的   我现在是买了2个灯插上后都不亮   现在怀疑是这个镇流器坏了  不知道坏在哪里元件?    怎么查??

网友B:
测量一下三极管是否正常,还有哪个电容器测量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三极管是否正常,还有哪个电容器测量是否短路……

2个都是10UF的电容测得分别是  6.85UF  7.45UF你  2个13003的三极管 压降分别是在图标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个都是10UF的电容测得分别是  6.85UF  7.45UF你  2个13003的三极管 压降分别是在图标识了
...

测一下C1短路没有?三极管拆下来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C1短路没有?三极管拆下来再测……

2个都拆下来吗?

网友:
拆下来测量,准确一些……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一般不容易坏,灯管容易坏。
只不过,这个整流器扔了吧,很容易烧黑烧坏灯管。
最好换一个T8 3W-18W自适应,并且带预热的镇流器,这样灯管寿命会长一些。
而且也不贵,老万那我买过一款,用在T8的 8W灭菌灯上,效果可以。
功率因数莫名其妙只有0.5-0.6,貌似不符合国标要求,无功功率有点大。
无功功率不计入电费,只要灯管寿命长,暂时也不管它了,毕竟换灯管也麻烦的。
时间就是金钱,与其反复换来换去,不如3.6大洋买个好一些的。

网友D:
接上灯管,一点反应都没有,99%都是三极管损坏。
电子镇流器最容易坏的一是谐振电容,这个坏了,灯管开机两端发红。二就是三极管和主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上灯管,一点反应都没有,99%都是三极管损坏。
电子镇流器最容易坏的一是谐振电容,这个坏了,灯管开机 ...

2个10UF滤波电容 6.85UF  7.45UF  通电有300多V   应该是好得吧?  哪个是谐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一般不容易坏,灯管容易坏。
只不过,这个整流器扔了吧,很容易烧黑烧坏灯管。
最好换一个T8 3W- ...

这个在哪里买的 我的是30W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2个10UF滤波电容 6.85UF  7.45UF  通电有300多V   应该是好得吧?  哪个是谐振电容? ...

谐振电容是接在灯管2端的,也就是你发的图片上的C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谐振电容是接在灯管2端的,也就是你发的图片上的C1

能在图上标注下吗?

楼主:
左右分别2芯白色线输出到灯的是直流电还是什么  ?能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取下镇流器换LED灯管?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一般不容易坏,灯管容易坏。
只不过,这个整流器扔了吧,很容易烧黑烧坏灯管。
最好换一个T8 3W- ...

买我会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检测    前端300V有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E:
0.008的那个应该短路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我会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检测    前端300V有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坏了????? ...

还木有修好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8的那个应该短路了哈。

2个13003 三极管都是是PNP管红色圈哪个是 0.572 与  0.578   绿色矩形框住哪个是  0.579与  1.071    肖特基二极管轰鸣以为短路 挑起以后测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