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不能太盲目自性还是得检查仔细。。

楼主(2021-05-07):
『X折腾』不能太盲目自性还是得检查仔细。。
帮之前的同事更换自行车滚珠轴承的滚珠。。后来少了一颗,买的又是小号的滚珠,于是原来的几个就不用了,现在擦干净收起来。
一边9个,总共18个,少了一个就是17个,所以经常偏轴。
擦拭过程中发现其中三个有些异样,

这三个每个表面都有不同的花纹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个第三个

所以有点后悔,换下那几个居然跟新的混在一起了,没法辨别了

新的是旧的用油标尺量,已经到货。

不能靠眼,店铺老板说是5mm,同事街边买的5mm的,太小,我去淘宝第一买的8mm的,太大。
最后还是用游标卡尺量后再买,原来自行车滚珠是标准尺寸,6.3mm。

网友:
影响飞行轨迹,弹道会偏离。

网友:
微距拍的很好

网友A:
差不多行了 装里面又不是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行了 装里面又不是转不动

原本可以装十圈,用了这种珠子,最多5圈。。

网友:
亲,这是飞轮的钢珠还是中轴的?另外前中后三个轴钢珠是一个型号不?或者能统一到一个型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可以装十圈,用了这种珠子,最多5圈。。

是呀 我就干这么个活,干了就可以了,干好又不多拿钱

网友B:
5就能用多放一个就是

网友:
全文四百字,错别字有三

网友:
钢珠这样了,钢碗也得看看有痕迹吗?
自行车还是钢珠钢碗最轻
不知哪天开始修车的给用户换普通的径向轴承。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就能用多放一个就是

那要放垫片增加轴的空间。

网友:
这是质量问题还是正常现象呢?磨损好严重啊

网友:
楼主做事非常认真,向你学习!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微距拍的很清晰
做几个微型的地球仪吧

网友:
钢珠材质不行,变形磨损常见,还见过碎的呢

网友C:
钢珠 真的 拍的 好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珠 真的 拍的 好清晰

之前刷单送的三合一镜头里面有个微距镜头,拍细节真心好用。小米8直接放大会失真,在2.0倍以内,都不会切换摄像头。、

网友:
珠子隔的面目全非

网友:
这种细活的确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