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超薄可旋转1转3插座,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

楼主(2021-05-07):
这几个1转3插座到手有一阵儿时间了,当时买的贵,今天到手价可以低到2.9元:

1个2插头转出3个2插口,超薄,插头可旋转,用处还是比较多的:

2颗螺丝固定外壳,拧开就可以打开,内部一体铜片,旋转位置是铆接,一点不松动:

铆接的转轴:

一体铜片:

继续拆解,零火两条铜片,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正反一扣,就是3个插位,设计很巧妙:

2插口的铜片结构,注意看这种形状插口的接触面,不是常见的“)(”形状,二十一个“][”形状,插住插脚的时候,可以形成面接触,有效降低接触电阻,减少发热:

插上插头看一下接触面:

面接触,发热小,可以放心用:

前几天撸的飞天虎数显折叠插脚双口PD快充头,居然还送了一条苹果PD线:
包装正面:

包装另一面:

取出充电头,侧面镜面效果那部分,就是数显窗口:

另一面的丝印信息:

双口,一个18wPD3.0,一个18wQC口:

折叠插脚:

锤子+刀片+一字改锥,打开外壳:

折叠插脚比固定插脚贵,确实要复杂一些,自成一个模块:

主要元件都集中在电路板正面,水平分布3颗片芯片,垂直小板上还有一颗PD芯片,4颗芯片满满当当:

背面是交替显示电压电流的数码管,没有其他元件:

芯片采用HC2828AC+HC9605方案,支持PD3.0协议、QC3.0/2.0 协议、华为 FCP/SCP 快充协议、MTK PE+快充协议、三星 AFC 快充协议、BC1.2 DCP以及苹果设备 2.4A快充协议:

输出电容16V1000uf+16V470uf并联:

输入电容400v22uf:

C口小板上的HC2828AC芯片:

测试一下,充电过程中交替显示当前电压和电流:

分享huigu购买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5331

网友:
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

网友:
拆解超薄可旋转1转3插座,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

网友:
插座,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

网友:
可旋转1转3插座

网友:
拆解超薄可旋转1转3插座

网友:
拆解超薄可旋转1转3插座,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

网友:
可旋转1转3插座  不错

网友:
嗯,不知道楼主到底欠了多少债,隔三岔五地就要还账

网友:
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

网友:
好活动必须支持

网友:
小测飞天虎数显双口PD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