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 SRF-M90收音机接收无台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07):
SONY SRF-M90放置一个夏天后,突然出现接收无台,AM,FM均无节目,在网上找了资料检查,发现变容二极管两端无调谐电压,正常时FM变容二极管两端应有3V--12V调谐电压。逐步查找到了调谐DC-DC部分,发现升压变压器次极线圈霉断,由于升压变压器体积太小,找到一个电感拆去原来的线圈,绕好后恢复

网友:
这水平很高

网友:
论坛里真的高手如云!

网友:
做工真不错,搜了下这收音机400多

网友:
这都能霉,看来要干燥剂伺候,还要多通电

网友(2021-09-09):
这是高手,请问我的M90左声道没有声音大概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