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网络与停电的关系

楼主(2021-05-07):
我发现通讯公司小区楼宇
光纤入户之前的光分器,都是无源的
如下图,不用电源供电

我想知道如果小区停电,自己家光猫如果自行解决供电
可以上网吗?通讯公司的光纤会不会因停电而中断?

网友:
当然可以咯

网友:
不一定,还要看机房是不是无源的,至少OLT肯定是要电的,不过现在一般都有备用电源(电池)...

网友:
无源光分器,极强的光分成多路,只要主机房的主光纤有信号,你家里搞个移动电源给光猫供电完全不受影响。

网友:
我们这的移动停电可以继续上网

网友:
当小区全面停电后,在市区一般都是可以自备电源上网不受影响,郊区就不一定,因为中间可能经过了光交。

网友A:
我亲自用过,小区停电,拿三串18650给光猫供电,手机连接光猫的WIFI上网爽歪歪,没其他WIFI干扰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亲自用过,小区停电,拿三串18650给光猫供电,手机连接光猫的WIFI上网爽歪歪,没其他WIFI干扰就是爽。 ...

握手
我也是用三节18650
我测过电流160毫安,三节可用很久

网友:
用电池解决自已设备供电就行了

网友:
备个电动车12v旧电瓶可以用很久

网友:
只要两个端点有电,光路通就可以, 不然不行。

网友:
需要确定OLT柜是否在你小区
OLT同样的是需要供电的,如果不在同一配电范围就可以

通常为了维护、建设方便,都会租用一个地方放置OLT机柜,辐射范围可达7公里。另外配备UPS设备和发电机预防供电中断
范围内的其他设施都是无源的,只要OLT和ONU都供电,链路就是通的,完全可以自行供电上网

网友:
没光交就行

网友:
你用12V电瓶给光猫和路由器供电,就可以上网。机房里面的OLT是不会停电的。

网友(2021-06-10):
这个事我八年前在大学宿舍就实际干过
而且那时候淘宝上卖的“路由器电池”都已经专业化了

宿舍晚上11点断网
宿舍里光猫一个电池、路由器一个电池,每天能用到天亮
都是18650的组装货
用了4年到毕业一点毛病没有,把电池接在电路里4年都没动过(就是“直流电源→电池→光猫/路由器”)

人家主干的通讯设施都是自己拉的电源,就算用普通电也有备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