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跟我学修本田锋范鼓风机电阻问题 解决空调只有最大风故障

楼主(2018-01-04):
原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0631

前言
     因为是穷人家所以买不起车,感到羞愧呀。这辆车是亲戚家买了新车淘汰下来的,虽然我是有10年驾龄的老司机但是这辆车也是才到我手里,现在是冬季天气很冷嘛,空调肯定是要开的,但是这车子只有4档的出风口才有风,最大,吹的那个难受啊,而且声音比发动机还响真是受不了。没办法因为是穷人嘛,去4s店甚至是维修店都觉得是奢侈呀,所以就到处百度在网上也参考了很多帖子,决定自己动手试试,实在不行再开去维修。过程真的很艰辛呀,也很痛苦,因为我在网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撸个万向轴呢,拆螺丝真的就是这里面最难的一项了。白天要上班,放假又要帮忙去看店时间真的很宝贵的,所有的工作都只能放在晚上进行了,有些图片过程没有拍到还请海涵。好了,下面一起来看看新手童鞋是怎么修车的吧。

开始
由于岁月的蹉跎自己的不好意思拿出来在网上借一张图。

屁股还是给你们看一下颜色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正式开工了。
因为空调有风出来,并不是完全没风,所以就没检查保险与其他的东西了,
参考网上的教程直接奔着风机电阻搞去,打开手套箱

从两边往内稍微用点力手套箱就拉下来了。

打开手套箱就可以看到今晚我们要弄的目标了。
这是台手动空调的车子,出风的大小就靠这个电阻控制。

这个盒子就是空调滤,以后保养如果自己弄就晓得从这下手了。
两边有个卡扣的一下就抽出来了。

上面拆完了,现在转拆下面,拆这么多就是为了拆下固定风机电阻的两个螺丝
就是把这个板子拆下来。这个板子是卡上去的,稍微用一点点力气就可以扒下。

这就是拔下来的挡板。年龄有点久 很脏了。

上面的螺丝从上面拆的,下面的那个螺丝就是躺在副驾驶脚垫那拆的。
拆这2个螺丝真的就是这个维护的难点啊。

诺,就是这东西,这就是今天晚上维修的重点了。

取出这个电阻就可以看到这个洞了。
听说清洗空调蒸发器就是从这个洞里面入手的

拆机结束,下面转到维修了。
拿起组装的T12一刀头下去就搞定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4325

挺好用的

加了个石头配重,挺搞笑滴。

楼下继续

下面是维修与安装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重点了,有点脏哦

哇,made in japan 哦。
还是修理再使用禁止。我怎么念不通?
难道我读书少的原因?

材质

就这么个小东西

透过孔可以看到里面的电阻

下面开始拆开维护,分离塑料护套,就可以看到插片的触点

拆开就可以看到故障了,这太明显了,心里一阵狂喜啊。
这么简单,可以为我省一大把银子。

全方位的瞧一瞧

维修这个还是简单咯,一烙铁下去就好了。
继续狂喜+1.

好了维修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真的是拆机用半年,维护一分钟啊。
因为我晚上,赶时间重新装好的照片就忘拍了。请原谅我。
按照拆下来的顺序
先安装上去,上好螺丝,插上线就完事了。
反正简单,有图有也没啥用对吧,你们这么聪明的。

下面这几张安装照片需要注意下。
安装护板的时候这的洞洞要对准。

这边的也是。对准咯

这的就是卡子。

对准上面的那个洞洞,卡上去就可以了。

这就是卡好的照片。很简单的。

把手套箱也卡上去就完活了。心中又是一阵狂喜啊。23333333333

最后把车子打着试了试,果然好了。开个1档或者2档吹吹热风这样舒服多了
最后要鸣谢这位功臣 不过他身材还是魁梧了点,没法,只有你了就将就下。

再次感谢你们辛苦的付出。

写在最后的话。
作为一个DIYER有些简单的问题真的应该自己动手,但是苦于很多时候都是工具受限,难受呀,想哭。
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撸万向轴的活动你们一定要叫我,不如拆这个螺丝太难受了。
最后,谢谢各位观众大佬的观看赏脸,同时也希望,有同款车的朋友有同样问题的兄弟,
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可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电阻发热脱焊了???再焊回去有很大几率再次脱焊。。。发热大了
话说这控制器很有个性

楼主:
chaijiluntan:电阻发热脱焊了???再焊回去有很大几率再次脱焊。。。发热大了
话说这控制器很有个性[表情]  (2018-01-04 11:07)

网友:
自己动手积累经验

网友:
看来是串进风机线圈里减少功率的~~发热估计不小,能点焊上就好了

网友:
厂家说禁止维修后再使用,为了防止危险?

网友:
虽然没有车但是看的挺带劲

网友:
迈克老狼:厂家说禁止维修后再使用,为了防止危险?
(2018-01-04 12:58)

网友:
脱焊了也是过热保护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说不让再次修理。如果想以后不频繁修理,建议使用无铅高温焊锡,比普通的焊锡更耐高温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网友:
这车叫锋范?我一直以为叫思迪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楼主:
ch104517745:就这么简单? (2018-01-04 11:37)

网友:
串联减速电阻丝热量大,用高温焊锡要好点

网友:
又省下一大笔钱,去4S店不知道被杀多少了。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网友:
楼主这车鼓风机应该也有点老化了,电流变大了,鼓风机电阻过热焊点融化了,直接焊上去,用不久吧

网友:
建议买个小的总成换上去。估计寿命更长

网友:
baoshizhi:这车叫锋范?我一直以为叫思迪
(2018-01-04 13:32)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多,修理再使用禁止,应该是坏了就要换,禁止修理后再用,讨厌日文,山寨...

网友:
焊锡开焊得多高温度啊,不会是其它地方有故障吧。

网友:
本田买发动机送车,赠品质量果然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