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靠的解决家庭4G网络信号差的方案吗?

楼主(2021-05-07):
比如我家
厨房4G信号非常好
其他,房间逐步变差
遇上意外停电,卧室4G差
手机加大收发功率,手机都变热了

淘宝有售卖的,不知道哪个靠谱
数码之家有没有靠谱可行的4G方案
5G咱根本就没奢望那东东

网友:
不靠谱,找运营商...

网友:
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差放器

网友:
通话正常就不用管,家里不都用WiFi,还用4G流量吗,这个网上有卖4G信号扩展的,效果未知。

网友A:
总之别相信234G通用,3家运营商通用的就对了。那些支持频段多的反而不好不精。长期关注手机卡,见别人用的挺多的。如果是联通的实在是信号差可以找客服投诉然后网优上门检测免费申请一个,不是百分百都能申请到。一般都是给的国人通信牌子。另外就是淘宝买了,手机装个cellular软件看看你家主要什么频段信号好,然后针对性的买。咨询淘宝客服,只要要求你测量信号的基本都靠谱不会太差了。但也不一定谁都希望你买更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别相信234G通用,3家运营商通用的就对了。那些支持频段多的反而不好不精。长期关注手机卡,见别人用的 ...

感谢你这满满的干货
非常详实,可操作,谢谢

网友:
让运营商解决就行

网友:
找运营商反映

网友:
找运营商解决

网友B:
可能是楼道里的4G 信号放大器   物业都没开,   是个三角形的,对数周期天线

网友:
找运营商不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楼道里的4G 信号放大器   物业都没开,   是个三角形的,对数周期天线   ...

你很专业懂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楼道里的4G 信号放大器   物业都没开,   是个三角形的,对数周期天线   ...

行家你好,请看看是这东西吗?
我发现线缆是连接通讯公司自己电缆的

网友:
直接找运营商啊

网友:
找运营商装个基站

网友:
我买过几个,蜂信通之类的牌子,没有一个能有效的

网友:
红岸谷、天基、京信等大品牌的产品应该有效果,但安装位置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