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省钱才是硬道理,0元修复尼桑骊威方向盘游丝

楼主(2018-01-09):
原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24582

方向盘游丝,也叫气囊游丝,车厂的配件清单上叫螺旋电缆。用来连接方向盘安全气囊,多功能按键,以及鸣笛喇叭的。
大多数车的方向盘,从左向右打满方向至少要转动三周,个别车型甚至需要五周,而这个螺旋电缆也是无时无刻不跟着方向盘一起转动。
对于车龄比较长的车来说,它的故障率也算偏高的。尤其是在东北冬季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内部伸缩阻塞。如果这个时候快速旋转方向盘(比如进出车位,调头)极有可能扯断螺旋电缆。
好吧。。。我的螺旋电缆不是这么坏滴。。。都是因为手欠啊。。。不过,也正是因为手欠才有了今天的维修案例。
螺旋电缆故障有几个特征,很容易分辨。
1,有方向盘多功能按键的,按键失效,或偶发性失效。
2,鸣笛喇叭不响(排除喇叭,保险丝,继电器)方向盘转动过程中按喇叭,时响时不响。
3,气囊故障灯亮,电脑检测为驾驶员安全气囊故障的。
以上三种情况,如果出现任何一种,可大致判定气囊游丝问题。
如果符合两种以上情况的那就可以确诊了。

那么我的螺旋电缆是怎么手欠坏掉的呢?因为转向开关复位。。。
最近两年发现打转向灯的时候,转方向盘到一定角度会有卡的一声。其实是触动了转向开关复位。因为之前一直没这个声,所以出现这个声音让我很闹心。。。于是拆转向开关,发现复位凸点在游丝盘的外圈上。然后就拆了游丝盘,装回的时候手欠,在里面涂了点润滑油脂。
然后,润滑油脂的粘性使游丝(排线)伸缩发生阻塞。。。然后,终于在某一天快速揉轮进车位的时候悲催了。。。

一个人抱着大球的指示灯亮了。。。

据换过螺旋电缆的车友说,这玩意在4S换零件+工时共需要500多块。。。假货宝上倒是有百十块的配件,但能用多久完全靠运气。。。
毕竟是假货宝,那些所谓原厂配件的,看评价也有不少人说换完以后俩月就坏了。。。
既然自己惹的祸,那就自己折腾吧。省下500多给孩儿买玩具多好?

先拆方向盘气囊盖,方向盘下面有个小圆塑料片,扣掉塑料片,里面是个T20的梅花螺丝。
方向盘两侧各有一个。

打开气囊盖,气囊扣在气囊盖板里面。不需要拆分,直接一同拆下就行。

气囊插头,用一字螺丝刀挑起黑色的卡扣才能拔下插头。
4S作业指导书上说,拆气囊插头的时候要把电瓶断开,不过我没断,偷个懒~~

气囊总成。

气囊上的触点,金闪闪的。一定是镀金的。

气囊的雷管里有一个2-4欧的电阻,一旦气囊引爆,电阻随之被炸坏,即为开路状态。
车辆启动以后,系统随时都在检测这个阻值。一旦阻值不正常,马上点亮气囊故障灯。
有时候气囊没开,游丝盘也是好的,但是故障灯亮,这时候就要检查螺旋电缆各部分接插件了。
接插件间电阻过大,系统会认为气囊部分线路接触不良。
通过OBD口检测的话,结果会更直观,故障码会告诉你气囊是开路,还是阻值过大,或阻值过小(短路)
说到这,我要跑个题~~~ 很多二手车商,收到未修复的事故车,如果气囊引爆了的话,通常他们是不会给你换气囊的。他们会直接给你换个新的气囊盖板,然后在气囊插头上并联个2.2欧电阻,然后清掉故障码,这样即可成功骗过气囊检测系统。
不过,最近两年豪车的很多关键性配件都带地址码,更换气囊后必须把新的地址码写入气囊控制单元,不然就算你换了新气囊也依然有故障码。

跑题结束,继续!
拆掉气囊,找地方放好。最好放远点。。。万一响了。。。
这时候方向盘里面的金属框架是气囊的固定框架兼鸣笛喇叭开关。
红圈里两颗固定螺丝拆掉

然后拆方向盘下装饰板,三颗螺丝。

固定方向盘的螺丝。

方向盘和轴上有钢印标记。装的时候不比担心位置不对。

这时候就可以拿掉方向盘了。
现在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螺旋电缆总成。

拆掉两侧组合开关。

拔掉螺旋电缆的插头,黄色的是气囊的,灰色是喇叭。
低配车,没有方向盘多功能按键,所以灰色那插头只有一根线。。。

拆解下来的螺旋电缆总成。

上部的插座连接喇叭开关和多功能按键。

螺旋电缆总成背面。

两个各有一个插口连接灯光,雨刷组合开关的。

底部的插座连接车身线束。

安全气囊的插头。

开始分解螺旋电缆总成。

上下两组插座各有一个螺丝。

拆掉螺丝后撬开下盖板的卡扣。

螺旋电缆总成的下部分盖板。

拆掉下盖板以后就露出螺旋电缆了。其实就是一条FPC排线。

上部的螺丝也要拆掉。

拆掉螺丝后撬开上面的压板。

四个固定外转筒的卡扣。

白色部分为内转筒。

里面同样四个卡扣固定的。

拆下来的内转筒。

外转筒上的这个三角形突起就是用来触发转向开关复位的。
顺着转向方向转动,转向开关会滑过这个斜坡,回轮的时候直面带动转向开关复位。

排线的绕轮,通过那个圆形的缺口绕进或绕出内转筒。

拆出来的排线和插座部分。

排线的另一端,连接到上部气囊线束。

螺旋电缆总成全部零件。

扯断的地方,共扯断五根线。。。正好把气囊的两根线扯断了,而喇叭线没断。
扯断的位置正好在排线末端。如果在中间的话就麻烦了。焊接后一定会增加厚度,增加厚度以后就会影响伸缩的流畅度,即使接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想了下接线的思路,如果用普通导线接,单芯的细的不结实,结实的会增加厚度。
多芯也一样增加会增加排线的厚度。虽然这个位置不影响转动,但是,我有强迫症啊。。。
于是想到了这个。这玩意叫啥来着?柔性覆铜板?

按照原排线宽度裁成小条。

用小刀刮开排线绝缘层。比较难刮也不敢太用力。。。
后来索性直接烙铁烫。。。好难看的说。。。

上锡。

把裁好条的柔性覆铜板焊上去。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挤出多余的焊锡已减小厚度。

全部焊完,焊的时候,柔性覆铜板不能拉的太直,防止热涨冷缩扯断了。

剪两片3M黑色贴膜。

把焊接部位粘好。

背面也粘一下,增加强度。

装好螺旋电缆总成,装回车上。打开钥匙门后,气囊故障灯依然亮的。
因为还没清除故障码。

OBD接口431一部。

插入OBD接口。

开机~

选择车辆品牌,车型。

然后开始扫描故障码。

扫描完成以后直接清除故障码即可。

重新打开钥匙门,自检完成后气囊故障灯熄灭。

时间验证。此法修复气囊游丝至今,已经正常使用8个多月了。

楼主:
时间验证。此法修复气囊游丝至今,已经正常使用8个多月了。
end

网友:
用小刀刮开排线绝缘层。比较难刮也不敢太用力。。。
后来索性直接烙铁烫。。。好难看的说。。。
图片:IMG_20170415_171945.jpg

网友:
这种跟卷尺很像,有的是电刷式的。
内容来自Android手机客户端

网友:
全能的妹子,我喜欢。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谢谢分享。俺学习姿势啦。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个应该发到汽车之家。

网友:
楼主胆子挺大的。
拆跟气囊有关的电路之前,一定要断开电瓶!
网上有自己拆气囊导致瞎了一只眼的。

网友:
雪MM又一次厉害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案就是好方案

网友:
这点儿发帖一定是有预谋,终于不水了,没有你不拆的,竟然有红盒子,可以送吗

网友:
厉害,工具齐全。

网友A(2021-05-07):
上次不是拆过这里修过了?

网友:
后来呢?怎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不是拆过这里修过了?

你看下发帖时间
这是老站移过来的

网友:
日产的游丝容易坏,我的自己换了天猫几十块钱那种,用了几年没坏。

网友(2021-06-08):
我的灯也亮了,打开后游丝正常。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61

4s说是气囊电脑故障,换一个要6k,算了,不影响年审。拖着吧。

网友:
这款没转角传感器的好修点,有转角传感器的要重置程序

网友(2023-04-23):
看到骊威我就想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