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虎牌热水壶,非常难拆!请教怎么处理紧固厌氧胶

楼主(2021-05-07):
故障原因:按出水键不出水

拆底盖分离桶子,结构给松下、象印一样。

这个螺丝非常紧,用胶水紧固,螺丝拧滑牙都拧不下来。

微动开关是好的,水泵坏了,这水泵中国制造可是价格并不便宜。

太贵没买,简单处理下可以使用。请教大神一般用什么办法处理紧固胶?螺丝周边都是塑料,工具下不去。

网友:
怎么处理可以跳过水泵

网友:
水泵你直接接电试过?

网友A:
螺栓松动剂之类的泡一下应该有用吧?

网友B:
小时候穷的叮当响的山沟里,有那么一家人。用得起按压出水的保温壶。看得起彩色的儿童读物。玩得起放电池的冲锋枪。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虎牌水壶,一般不坏,坏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松动剂之类的泡一下应该有用吧?

谢谢,应该是的,或者解胶剂之类。大意了,想不到竟然有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穷的叮当响的山沟里,有那么一家人。用得起按压出水的保温壶。看得起彩色的儿童读物。玩得起放电池的 ...

其实自己玩的原生态玩具也不错

网友:
这是日本制造的?还是生锈了嘛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

网友:
老式电烙铁加热那个螺丝

网友:
螺栓紧固胶加热会融化(在B站看别人拆iPhone的时候展示的),用烙铁加热下就变成液体了,轻松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