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特维斯YT3068 LED灯具DL601开关分段芯片不良

楼主(2021-05-07):
YT3068 LED灯具暖光闪烁而白光正常,经查为DL601开关分段芯片不良

割断一路暖光控制

上电正常,功率27W左右

暖光和白光同时工作功率54W

改电流取样电阻为3.3R或2.4R试试

结果功率为0.755W太小了

改电流取样电阻为1.6Ω

功率为14W左右

就这样吧

网友A:
灯罩的形状像个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罩的形状像个筐。。。。。。

塑料灯罩取下了,外侧筐是装饰品

网友:
要想用的酒,垃圾电容还得换

网友:
还以为是暖白灯珠有挂的了呢

网友:
这个外形真的太独特了,箩筐式吸顶灯过瘾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网友B:
这种电源驱动输出电流计算公式可参考Iled=2/Rs,原设置的LED端工作电流I=2/0.82=244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驱动输出电流计算公式可参考Iled=2/Rs,原设置的LED端工作电流I=2/0.82=244mA ...

原来还有公式!
五一假期去外地女儿家看到这个故障灯,手里仅有这三个拆机电阻。恰好还用上了一个!

网友(2022-01-12):
你这样改暖光不闪的吗?你不是割断暖光控制,为什么还有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