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的爱国者u351 U盘还有救吗

楼主(2021-05-07):
我的爱国者u351 U盘内有PE启动文件和学习资料。看到盘内有几个零碎的文件,经过盘内直接压缩上传至百度云。后面我记得还打开存有很多视频的文件夹,界面直接卡死。别的文件夹可以打开。我记得我后面移动文件的时候,手贱优化磁盘碎片,u盘再也识别不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导致的。在任何电脑上都无法识别,试了很多量产软件检测都检测不出来,芯片精灵也查不到主控型号。问客服,客服说是慧荣 smi 安国是随机的,感觉这U盘已经报废了。网上有人碰到类似问题,说有些量产软件不能用有些能用,我也不清楚“不能用”是不是指的直接识别不出来那种程度,搞了一上午打算放弃前问问各位已经细分到一定程度的专业人士

网友:
寿命到了吧

网友:
不要资料的话,保修吧,没记错的话三年保的,保资料的话,自己别瞎折腾了,找专业数据恢复的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是固件崩了,导致加载出错电脑认不出这是什么usb设备了。要数据只能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拆芯片上架子恢复数据了,别无他法。要恢复使用的话拆机短接数据引脚强制主控进入初始化模式可使电脑认设备重新量产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是固件崩了,导致加载出错电脑认不出这是什么usb设备了。要数据只能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拆芯片上 ...

谢谢,如果不恢复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不恢复有没有更便捷的方法呢

有,直接买新的

网友:
不考虑资料的话,用慧荣或安国的量产软件识别一下,他两家的软件应该可以全系列识别,随便找个新一点的软件就可以认出主控型号,然后你再下载个与这个主控型号匹配的量产软件,能认到盘就可以量产了(只要量产软件支持该主控,那就应该能识别,网上说的不能用大概是指量产软件不支持U盘上的F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