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6V无刷电钻夹头晃动(型号DCJZ24-10),厂家客服说正常,我无话可说

楼主(2021-05-07):
东成16V无刷电钻夹头晃动(型号DCJZ24-10),
厂家客服看过视频后说正常,
我说我把视频发网上给大家看看行不 客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东成我用了很多年了 东成工具买了很多件 这售后实在无话可说了

视频地址 你们自己看看吧 电钻买过很多把 从没见过夹头晃动这样大的:

网友:
试了下手里的几把钻,这个长度的钻头捏着晃动,主轴多少都有点摆幅,但这几把钻孔都是同心不歪没问题的,纠结同心这东西直接上麻花钻找块铁钻几个眼就知道了,不同心要么钻出来歪成椭圆要么钻的时候手晃得厉害,都比这种方式直观

网友:
个人觉得这是不合格品(感觉像是夹头没装到位)直接退货吧

网友:
试着安装一下呗
如果不行那必须换一个

网友:
中国企业都是先闯出品牌,然后就开始偷工减料粗制乱造。

网友:
这把钻我买过,同心度不行退了

网友:
我站客服,确实正常

网友:
感觉摆幅是有点大。

网友:
其实一样能用,没啥影响,要精度的还纠结手电钻是愚蠢,我手上送人的那个电钻在我朋友那里,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一样在卸螺丝和打孔

网友:
东城本来就不怎么样的

网友:
晃不晃你得按下开关转起来检查啊    夹头部位多少有旷量的

网友:
试了下我几把钻都有点这样摇动。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还是要看转起来的同心度

网友:
试了试我的艺宁无刷带冲击,没有一丝晃动!

网友:
一种可能 就是这是带冲击的 一种可能是这是假货 一种可能 就是 快递的时候 重摔过夹头 轴承座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还别说,我正好也有这款,年前买的,刚刚试了试,没有你的晃动大。也有点,我感觉我这把是正常的,电动工具配件多,多少有会点间隙。

网友:
我的用了5年的龙韵也这样,新的时候几乎没有晃动,用久了出现晃动了(开始就一把钻,啥都干,装角磨机轴抢角磨机的活),以为是轴承不行了,拆出来准备看下轴承型号的,结果发现轴承没问题,轴承座也没问题,而是主轴的问题,两个轴承位靠后的位置变细了,导致跟轴承有间隙,tb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主轴,最后用了0.1MM的镀镍钢带包了一圈再装轴承,然后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