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8650充电控制模块

楼主(2021-05-07):
不是TP4056那种充电模块
我想寻求成熟的充电控制模块
比如:18650低于3.7伏特,开始充电
达到4.2伏特,停止充电

网友:
4056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感谢你用心资料截图
也说明你对4056深入的了解
你能理解,我是想避免长期满电浮冲
4056能通过改变周围电阻来设置启动充电电压吗?4.05我觉得还比较高

网友A:
一般用的话其实没必要这么讲究,TI的很多芯片支持通讯配置充电参数,你可以看看

网友:
接受定制,有需要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话其实没必要这么讲究,TI的很多芯片支持通讯配置充电参数,你可以看看 ...

谢谢,你是专业人士吧
德州仪器都请来了
我信任Ti的产品

网友:
5100的觉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