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教功放芯片 8002a 8002d 的区别?

楼主(2021-05-07):
请教各位大神8002有a b c d,傻傻的分不清楚,实际使用能互相代替不?电路设计有啥区别?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脚定义一模一样,大概率可以互换

网友:
我有个朋友叫 半导小芯  你可以问问他

网友:
看来8002D比较牛,可以接低阻喇叭

楼主:
你是说8002D能用4欧么?8002A也可以啊,看这个FM8002A

网友:
8002可以接低至2欧的喇叭,典型值5.5V的电压,3欧的喇叭,输出3W的功率..........

楼主:
看来是没多大的区别了。

网友:
功耗的区别.
有的可以3Ω负载, 有的只能最低4Ω.
其他和LM4871大差不差.
就和LM386有很多版本一样的, 要看具体厂家的具体技术参数, 不能仅从型号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