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音箱的一个喇叭被孩子按成这样了,能修复吗

楼主(2021-05-07):
如图,请教各位大佬,没修过喇叭,中间的这个叫啥名字,起什么作用呢,被孩子按瘪了,对声音有影响吗,怎么修复呢,谢谢!!

中间的那个膜被按瘪了

中间的那个膜被按瘪了

网友:
胶带纸粘出来.

网友A:
小心 ,那是联系黑客的秘密按钮 按下去你就被监视了。。。。

网友B:
那个叫防尘帽,变形只会影响颜值。

网友C:
打上热熔胶,没冷的时候插根小木棒,冷却后往外拔

网友D:
喇叭这里成这样不会影响音质,只是防尘的,参考别人处理方法,有说用吸尘器吸出来的,还有说用胶带

网友:
手指缠绕点强力透明胶,对凹陷处小心贴好,然后拉起就可以

网友:
防尘帽,用可以调速的吸尘器,用吸头抵住防尘帽,慢慢加大转速,一起来立刻停机

网友:
我以前处理过,普通双面胶不行,能拔起来一点点,但是褶皱的地方就很难恢复了,吸尘器不太敢用,怕用力过猛了,我最后的处理方式是找个大头针,在凹陷处戳一个小洞,然后把大头针前端3mm弯折90度,再把弯折的这部分插进洞里拉出来。热熔胶可能管用,当时手头没有,你可以试试,但是热熔胶清理也比较麻烦,最好找张纸剪一个圆洞再维修,就和做手术一样,只露出需要修理的部分,如果热熔胶不小心粘在喇叭泡沫边上,那就真的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 ,那是联系黑客的秘密按钮 按下去你就被监视了。。。。

哈哈,就你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这里成这样不会影响音质,只是防尘的,参考别人处理方法,有说用吸尘器吸出来的,还有说用胶带 ...

感谢朋友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防尘帽,变形只会影响颜值。

感谢朋友回答,涨见识了。看来不用处理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上热熔胶,没冷的时候插根小木棒,冷却后往外拔

我感觉这个办法不错,晚上回到家试试

网友E:
我用透明的那种很厚的网红双面胶可以粘出来,还不留胶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透明的那种很厚的网红双面胶可以粘出来,还不留胶痕。

感谢朋友回答

网友:
家用吸尘器,稳住管子吸一下

楼主:
已经用双面胶带将其拉起,感谢朋友们的指点

网友:
吸尘器好用

网友:
最好用的工具,用嘴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