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科锐CREE E12 120V 4.87W 2700K的LED烛形灯泡

楼主(2021-05-07):
如图!拆机图是网友发的,我自己拆不开,RV1是绿色压敏电阻,被他去掉了,因为他没有变压器,打算直接改220V,所以导致一电容炸裂。我没有做任何改动,因为我是为了给日本原装进口环形荧光灯灯具的小夜灯当备品用的,正好我的灯电压100V,所以不做任何改动直接用了!测得以下参数:电压100V,功率4.1W,电流0.041A,功率因数0.93;电压120V,功率5W,电流0.043A,功率因数0.93; 电压220V,功率5.9w,功率因数0.83,他好像忘了测电流…我的灯具原配灯泡是100/110V 5W白炽灯泡,特别暗!不说了,看图吧!

网友A:
给他打广告?价格呢?链接呢?东西又好又便宜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他打广告?价格呢?链接呢?东西又好又便宜才是王道

他和我一样都是爱好者,并不是给他打广告,他先买的我后买的,只是我用人家的拆解图所以要说明一下,价格很便宜,1.4一个,我用不了那么多所以就只买了5个。

网友:
直接@我就完事了。
建议用锤子拆解。
直接去掉绿色的压敏电阻,上220v也能用,但是会过压,电容会损坏(也能用)稳定性待考证...

网友B:
刚好需要这种灯泡,给个购买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需要这种灯泡,给个购买链接

隔壁论坛老王数码吧,在他家买的,很便宜,但是得折腾......动手能力弱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壁论坛老王数码吧,在他家买的,很便宜,但是得折腾......动手能力弱不建议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壁论坛老王数码吧,在他家买的,很便宜,但是得折腾......动手能力弱不建议 ...

隔壁是哪?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壁是哪?矿坛?

不不不,淘宝店的名称是“隔壁论坛老王数码”什么的,只是名称而已

网友E:
刚刚折腾过这个灯。详细说说吧,单个灯珠是30V的,设计电流是0.043ma,两串两并,整个灯泡设计功率30*0.043*4=5.16W。这个gree的灯珠质量非常优秀,用不同的驱动测试,其中一次功率竟然达到18w没烧灯珠。当然没敢长时间测试,估计散热跟上,到20w没问题。
驱动是双路输出,分别驱动白黄灯珠。有意思的是,两路的电路选用的原件不同,所以看起来比较复杂,不知为这么设计。
把两个耐压250V的涤纶电容换成400V以上的就可以直接上220v,但功率大了一倍,保险电阻和整流桥发热严重。再次将两个涤纶电容换成容量小一半的,功率仍然达到了7w多,担心散热可能跟不上。
总结:直接换90ma,60V以上的驱动最省事。
绿色的应该不是压敏,反正我没拆,在220V上试了多次也没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折腾过这个灯。详细说说吧,单个灯珠是30V的,设计电流是0.043ma,两串两并,整个灯泡设计功率30*0.043 ...

可以可以,感谢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折腾过这个灯。详细说说吧,单个灯珠是30V的,设计电流是0.043ma,两串两并,整个灯泡设计功率30*0.043 ...

这个灯泡是e14的螺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泡是e14的螺口吗

看帖子不仔细!标题上我说了,E12!

网友F:
这个看着像恒流驱动,改变电压不会引起电流变化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帖子不仔细!标题上我说了,E12!

竟然没看到
话说e12的灯握在国内很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着像恒流驱动,改变电压不会引起电流变化吧

功率降了1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没看到
话说e12的灯握在国内很难找吧

早期很多小夜灯都是E12灯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降了1W

驱动的输入功率会有较明显变化,但输出电流应该是固定的,恒流芯片输出电流是很稳定的,除非采样电阻漂移了。

网友(2024-09-21):
直接拆灯珠换驱动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