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B85能拖几块硬盘?

楼主(2021-05-07):
朋友送一台主机给我,I5 4440  8G十500G,另外我自己的旧电脑有500G硬盘(400多资料,全家人相片视频等),自己还想买个固态硬盘做系统,再上个亮机卡,不知道这样搞行不行?而且350瓦的电源功率不知道够不够?另外人家说是不要钱,其实你懂的,我也不想白要人家的,给多少钱合适?谢谢大家帮我出一出主意

网友A:
这个主板带集显的,不用买亮机卡。

网友B:
不需要用亮机卡,因为并不比核心显卡强。
硬盘随便拖,插满硬盘接口为止

网友C:
能拖几块取决于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当也也可以买扩展卡。这套主板100 CPU 200 内存算150元其他算送的,顶多350元

网友D:
B85芯片组,一般最少都有四个SATA接口的吧,弄个固态装系统用用也可以的。不过你这400G个人资料危险,做好备份!

网友E:
只要电源带的动,硬盘随便加。350w电源实际额定也就250w,计算下cpu85w,硬盘内存这些小东西一共估计就20w,用cpu自带核显平时上网办公就行,硬盘随便加。不然要考虑显卡这个功率。

网友F:
主板有多少个SATA接口就能接多少个硬盘
不够用就PCI-E转SATA那种 至于功率 完全不要担心 自己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带集显的,不用买亮机卡。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拖几块取决于主板上的硬盘接口,当也也可以买扩展卡。这套主板100 CPU 200 内存算150元其他算送的,顶多3 ...

知道了,非常感谢,刚才我看了一下二手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用亮机卡,因为并不比核心显卡强。
硬盘随便拖,插满硬盘接口为止 ...

总共有六个接口,三个硬盘,一个光驱,还闲置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B85芯片组,一般最少都有四个SATA接口的吧,弄个固态装系统用用也可以的。不过你这400G个人资料危险,做好 ...

是挺危险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源带的动,硬盘随便加。350w电源实际额定也就250w,计算下cpu85w,硬盘内存这些小东西一共估计就20w, ...

这样说的也是,反正现在显卡用不上,亮机卡是我以前老机上的 gt2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有多少个SATA接口就能接多少个硬盘
不够用就PCI-E转SATA那种 至于功率 完全不要担心 自己算算 ...

我自己现在用的这个电源是350瓦的额,定功率400瓦的最大功率,想想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看了下我桌子上的2T台式盘 12V 0.45算0.5也就 6W 5V0.6A 3W 也就是说一个2T的硬盘最大也就10W-15W(8-16T?)

网友:
平时直接就装一块固态使用不是最好吗?其它存储可以用易驱线或者硬盘盒,不用时找个盒子装起来就可以。挂多块硬盘影响开机速度且还费电,再者外设减少也更可以适合选则小巧的机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有六个接口,三个硬盘,一个光驱,还闲置两个

弄一根易驱线,光驱、硬盘随用随接不是更好?

网友:
GA-B85M-D3V (rev.2.1)
GA-B85M-D3V (rev.2.0)
GA-B85M-D3V (rev.1.1)
GA-B85M-D3V-A (rev.1.0)
GA-B85M-D3V  Plus(rev.1.0)

技嘉产品经理也是蓝绿厂出来的?

网友:
350W电源足够了,重要资料不怕泄露的可以考虑阿里云盘和百度云盘存储一下免费的可以存储2T吧

网友:
就你说的CPU建议更换一下1220V3+一个稍微好点的亮机卡也是完全可以的,比如R7 2501G  160左右咸鱼或R7 260X 1G220咸鱼,你的4440可以出掉兑换成上面的2个,整体性能图形性能可以增加不少看电影视频会好很多。我只是建议,这机器价值吧400块也不能算多,既然白给算400差不多了。

网友:
其实也不值几个钱,你真要给,人家说不定还不高兴,下次找机会把这个人情还了不就是了